温度传感器显示"The temp is : <7"的错误

楼主:
请朋友们帮个忙,我用的是网蜂的zigbee开发板,刚开始买回来时测试过是好的,(电阻值10K,波特率115200,也尝试过9600),在做温度传感器实验时,以前是好的,现在再用的时候就出现这问题了,总是显示“The temp is : <7”,LCD上也是这样的错误,好几天都没解决,硬件接线刚检查了,没有问题,请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帮个忙,也请请各位大神给点建议,多谢啦!

网友:
首先,在检查一遍是不是传感器接错了,你拔下传感器也会显示这个的;第二,就是现在去下载网蜂最新代码看看!解答完毕

网友A:
好的,多谢给出宝贵的建议,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多谢给出宝贵的建议,我试试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你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没有解决,我的传感器底板上的几乎所有传感器都不能用了,或者数据完全是错的。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小弟想问一下,做温度传感器实验除了需要带传感器的板子外,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另外的板子做节点,小弟初学,做到这,不会了,多谢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小弟想问一下,做温度传感器实验除了需要带传感器的板子外,是不是还得有一个另外的板子做节点,小弟初学,做到这,不会了,多谢帮助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久久未能解决!首先,ds18b20没有问题,连接正常;其次,程序也没问题,CC2530完好;最后,我实在是不知道是为什么,期待论坛大神解决。

网友:
将存储温度的变量的值修改为任意一个数值,看显示正不正确,如果正确的话那就是ds18b20方面的问题,一般这种情况要么是ds18b20的数据端口与MCU没连接好导致通讯出问题,检查MCU用于和ds18b20进行通讯的端口是否与ds18b20正确连接;要么是程序有问题导致未能正确使能操作ds18b20,用示波器抓取通讯端口的波形,观察波形特性是否与数据手册中描述的一致,这个得你自己查阅过ds18b20的数据手册才能发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