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开发板引脚被液晶占用了还可以用吗?

楼主:
我想用定时器B测量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用引脚P4.0/TB0作为脉冲波输入口。但是发现开发板上P4.0-P4.7被液晶模块占用了,我再用P4.0会影响结果吗?(定时器B测量输入信号脉冲宽度一定要用P4.0-P4.7作为输入吗?)

网友A:
如果你不用液晶模块的话肯定不会受影响呢!定时器A的端口也被占用了吗?

网友B:
当驱动LCD的时候,向P4输出电平,这样会跟你输入的脉冲波冲突,你需要在中间加一级信号的缓冲。不用lcd的时候就没问题,因为lcd的数据都是靠时钟锁存进去的,个人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驱动LCD的时候,向P4输出电平,这样会跟你输入的脉冲波冲突,你需要在中间加一级信号的缓冲。不用lcd的时 ...

怪不得我的液晶显示字符和我设置的不一样,原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不用液晶模块的话肯定不会受影响呢!定时器A的端口也被占用了吗?

没有,后来改为定时器A了

网友C:
可以焊一个转接板,IO不够用移位寄存器或者574这样的芯片,用着用着,单片机都不需要太多的引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焊一个转接板,IO不够用移位寄存器或者574这样的芯片,用着用着,单片机都不需要太多的引脚了

能详细一点吗?

网友:
就是把核心板移植出来,或者把板子改一下,你所需要做的其实不多,至于移位寄存器这些,都是数字芯片,74系列等等,查一下就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