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运放电路的两个电容作用?~~~

楼主:
请问图中两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网友:
低通滤波

网友A:
问下,V1和V2是差分信号么?还是说是2个信号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V1和V2是差分信号么?还是说是2个信号源?

您好,是差分信号

网友:
哦哦哦,好的,谢谢

网友:
C2低通濾波好理解,C1的話就不太理解了。。。。麻煩說的具體點,謝謝了!

网友:
和下图类似,不过这个不是差分信号。你的图既然是差分信号上下两条通路都应该是对称的,所以c1是低通滤波c2也是。当然这是简单的理解,实际上你用拉普拉斯变换将c换成1/sc,求传递函数vout/(v1 — v2)然后求稳态解就是将s换成jw很容易得到这是起一个低通滤波的作用。顺带说一句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帮助运放稳定但会限制运放的带宽和压摆率,当然也可以减少噪声(噪声分布在所有频段)。

网友:
容我吐槽一句:我现在要去上游泳课了,可我是旱鸭子,以前在游泳池就泡了将近两个小时。。。。。。怎么办

网友:
这种电容用途有多种,看你电容的取值

网友:
若R1=R4,且C1=C2,直流和交流小信号失调最小。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若R1=R4,且C1=C2,直流和交流小信号失调最小。加电容有时只为了电路稳定……

网友:
如果电容很小的话只有几p到几十p,应该是相位补偿,防止自激,稳定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