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如何通过按键关闭定时器0

楼主:
atmega16如何按键关闭定时器0中断,求助

网友:
楼主知道怎么开吗?如果知道,那关岂不是小菜你说是吧!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

网友:
按键可关不了,得用程序。用程序检测按键状态,然后对定时器进行操作。去好好看看教材和器件手册吧。

网友:
找到你启动定时器0的语句,把它放一个在扫描到按键动作后的程序段里再把启动的动作改成关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