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接插件名字有什么不同.

楼主:
都是1.0MM的,直接抄别人的板,不清楚,准备淘宝接插件仿一个,可是没找到这两个接插件的名字.

网友A:
好似 FPC或者FFC连接器那种,,,楼主找找看

网友:
拿个板子到电子市场逛一圈就知道了

网友B:
都是mpi的标准,一个是显示(DSI),一个是摄像头(CSI)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mpi的标准,一个是显示(DSI),一个是摄像头(CSI)

不是问功能,就是一个双排,一个单排,这个官方名字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似 FPC或者FFC连接器那种,,,楼主找找看

FFC/FPC 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