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显示以及控制电机转速,不能同时工作,来人指点一下啊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uln=P2^0;//uln2803
sbit DQ=P2^1;//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ming=P2^2;//
sbit hong1=P2^3;
sbit hong2=P2^4;
sbit RS=P2^5;
sbit RW=P2^6;
sbit EN=P2^7;
uint ms=0;
uint num;
uint warn1=25;
uint warn2=27;
unsigned char code str1[]={"wendu"};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uchar data disdata[5];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unsigned int i,j;
   for(i=0;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
delay1ms(15);
wr_com(0x38);
delay1ms(5);
wr_com(0x08);
delay1ms(5);
wr_com(0x01);
delay1ms(5);
wr_com(0x06);
delay1ms(5);
wr_com(0x0c);
delay1ms(5);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ms(1);
}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wr_com(0xc0);
display(str2);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延时1微秒
{
   while(i--);
}
void ds1820rst()/*ds1820复位*/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4); //延时
DQ = 0;          //DQ拉低
delay_18B20(10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
delay_18B20(40);
   }

   uchar ds1820rd()/*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10);
}
   return(dat);
}
void ds1820wr(uchar wdata)/*写数据*/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wdata&0x01;
     delay_18B20(10);
     DQ = 1;
     wdata>>=1;
   }
}
read_temp1()/*读取温度值并转换*/
{
ds1820rst();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44);//*启动温度转换*/
ds1820rst();
}
read_temp2()
{uchar a,b;
ds1820wr(0xcc);//*跳过读序列号*/
ds1820wr(0xbe);//*读取温度*/
a=ds1820rd();
b=ds1820rd();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
   void ds1820disp1()//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void ds1820disp2()
  {uchar flagdat;
    wr_com(0xc3);
    wr_dat(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_dat(disdata[0]);//显示百位
    wr_dat(disdata[1]);//显示十位
    wr_dat(disdata[2]);//显示个位
    wr_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_dat(disdata[3]);//显示小数位
    wr_com(0xca);
    wr_dat(0xdf);
    wr_dat(0x43);
   }

void dianji(int s)                 //电机转速
{
TMOD=0x02;
TH0=6;
TL0=6;
EA=1;
ET0=1;
ET1=1;
TR0=1;
while(1)
{
if(num {
   uln=1;
}
else if(num>=s&&num<500)
{uln=0;}
else if(num>=500)
{num=0;uln=1;}
}
}
void T0_time()interrupt 1
{
num++;
}

void deal(uint t )//根据温度调节转速
{  uchar i;
   if((t>warn1)&&(t    dianji(400);
   else if(t<=warn1)
   dianji(350);
   else
   dianji(500);
}
void shuiwei() //水位报警
{
while(1)
{         if(hong1==0 )
        ming=0;
     else if(hong2==0)
        ming=0;
         else if(hong2==1)
            ming=1;
}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while(1)
{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read_temp1();//读取温度
    read_temp2();//读取温度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ds1820disp1();//显示
    ds1820disp2();//显示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deal(tvalue) ;//根据温度处理转速
         shuiwei();//水位报警
}
}

网友A:
这样的控制思维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或者你用定时器来控制电机频率,或者用其他的中断的资源来做,你的顺序形式是很难做的。

网友:
不懂啊,能讲的详细点吗,为什么不能同时工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控制思维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或者你用定时器来控制电机频率,或者用其他的中断的资源来做,你的顺序形 ...

是不是中断的问题啊,中断干扰了温度的时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中断的问题啊,中断干扰了温度的时序啊

读温度数据的时候关了定时器,或者改用延时控制电机转速

网友:
主板资源分配问题,需要注意线程

网友:
主要是在处理温度数据的时候,会打断电机的速度。如果速度要求不高,你直接用定时器来控制电机速度,然后用其他方法来读取温度。

网友:
没仔细看你的程序。但是仅仅看到你的几个
“ delay1ms(1000);
  delay1ms(1000);   ”
语句,就可以判断你的程序不可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没有按照电机设计的逻辑来,用纯延时那是大忌!!!

网友:
9楼  是正解,编程思维比写代码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