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知道G2553内部上拉电阻的阻值?

楼主:
有没有谁知道G2553内部上拉电阻的阻值?数据手册和用户指南都没有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是你没仔细看吧,大概是几十K,因为这个值偏差很大。

网友A:
该电阻用MOS管模拟,约数十K量级,不是个精确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电阻用MOS管模拟,约数十K量级,不是个精确数。

能请教一下这个东西您是从哪看得吗?找到了确实是一个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请教一下这个东西您是从哪看得吗?找到了确实是一个范围

MCU的IO的内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U的IO的内电路。

这个内电路我一直都不了解,能否说一下哪里有?谢谢

网友:
有关电气特性的一般都在数据手册,编程相关的在参考手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内电路我一直都不了解,能否说一下哪里有?谢谢

早期的单片机书籍及一些器件手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单片机书籍及一些器件手册。

版主,能不能指点一下做一体式超声波测距的电路,在网上搜了好久,都找不到一个靠谱的,如果可以定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能不能指点一下做一体式超声波测距的电路,在网上搜了好久,都找不到一个靠谱的,如果可以定感激不 ...

建议先弄清原理和相关基础而非求取现成,遇到具体问题时,可以在论坛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