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置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
现在正在做光电二极管前置放大电路,初级放大如下图,光电二极管参考资料如下图接法接入电路。通过示波器发现输出有200mv的抖动,类似于正弦抖动。找不出抖动原因,有经验的坛友帮忙解答一下 若上图不接入pin光电二极管,直接将运放2脚接地,输出有类似正弦抖动,居然达到±12V(即运放正负参考电压),其中原因也不是很明白。用TINA仿真,出现如下两图, 区别在于负向输入有无电阻,为何电流表显示/电压输出差距这么大。 问度娘没问到,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输入接地,虽然等效放大倍数很大,但最多也是输出为固定电平,不至于输入交流信号吧。

你先检查一下电 ...

谢谢!刚找到一个解释是:负输入端也接地,就没有负反馈了。反馈是指输出通过反馈网络回送到输入端,影响实际输入,进而影响输出的一种架构。负输入端接地后,输出经过反馈电阻都影响不了负输入端,当然就没有反馈了。没有反馈,不就是个高增益比较器吗,是比较器,输出是正满幅和负满幅都好理解的。
觉得这个解释挺合理的。
200mv的抖动应该是工频干扰和不知道哪里来的1kHZ的干扰(FFT显示1kHZ干扰强一些,其次是50HZ干扰)。

网友A:
这个“类似正弦抖动”的频率有多高?50Hz?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类似正弦抖动”的频率有多高?50Hz?

不是工频,fft分析是 1k HZ的样子。

网友A:
把输入接地,虽然等效放大倍数很大,但最多也是输出为固定电平,不至于输入交流信号吧。

你先检查一下电路的焊接有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