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多通道采样的问题

楼主:
我编的一段两路的AD采集电压的程序,可是一直显示不对,求教是哪里的问题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HAL_Dogs102x6.h"

void lcd_int(void);
void time_1_int(void);
void display_time(void);
void display_style(void);
void button_init(void);
void key_scan(void);
void clock_check(void);
void display_ADC(void);
void ADC_init(void);

char hour=0,min=0,sec=0;

unsigned int  time_counter=0;

volatile long temp;
uint32_t sum1=0,com1,sum2=0,com2,flag=0;
uint32_t tempData1[10];
uint32_t tempData2[10];
uint32_t cap,newdata,olddata,data;
uint32_t num;

uint8_t time_hour_style=0;
uint8_t time_min_style=0;

char time[] ="time: 00:00:00";

char time_hour[]="00";
char time_min[]="00";
char time_sec[]="00";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time_1_int();
        lcd_int();

        button_init();
        Dogs102x6_stringDraw(1,0,"==Battery power==",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3,8,time,DOGS102x6_DRAW_NORMAL);         // write data to LCD
        //Dogs102x6_stringDraw(3,0,clock,DOGS102x6_DRAW_NORMAL);        // write data to LCD
        ADC_init();
    P1DIR |= (0x01<<0);
    P8DIR |= (0x01<<2);

   while(1)
    {
            ADC12CTL0 |= ADC12SC;
            display_ADC();
                display_time();

    }
}

void display_ADC(void)
{
        if(flag==1)
                    {
                               char string1[20];
                               string1[0]=com1/1000+'0';
                               string1[1]=46;
                               string1[2]=com1/100%10+'0';
                               string1[3]=com1/10%10+'0';
                               string1[4]=com1%10+'0';
                               string1[5]='\0';
                               char string2[20];
                               string2[0]=com2/1000+'0';
                               string2[1]=46;
                               string2[2]=com2/100%10+'0';
                               string2[3]=com2/10%10+'0';
                               string2[4]=com2%10+'0';
                               string2[5]='\0';

                               Dogs102x6_stringDraw(5, 8, "value1=",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5, 48, string1,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5, 78, "(V)",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6, 8, "value2=",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6, 48, string2, DOGS102x6_DRAW_NORMAL);
                               Dogs102x6_stringDraw(6, 78, "(V)", DOGS102x6_DRAW_NORMAL);
                    }

}

void ADC_init(void)
{

          ADC12CTL0 = ADC12ON+ADC12SHT0_8+ADC12MSC;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 Use sampling timer,  sequence

          ADC12MCTL0 = ADC12SREF_0+ADC12INCH_6;                 // ref+=AVcc, channel = A6
          ADC12MCTL1 = ADC12SREF_0+ADC12INCH_7+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7

                                                                 // Enable A/D channel inputs
      P6SEL |=BIT6;
      P6SEL |=BIT7;

          ADC12IE = 0x02;                           // Enable ADC12IFG.1
          //__delay_cycles(75);                       // 75us delay to allow Ref to settle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

void display_time(void)
{
        time_hour[0]=hour/10+'0';
        time_hour[1]=hour%10+'0';
        time_min[0]=min/10+'0';
        time_min[1]=min%10+'0';
        time_sec[0]=sec/10+'0';
        time_sec[1]=sec%10+'0';

        Dogs102x6_stringDraw(3,44,time_hour,time_hour_style);
        Dogs102x6_stringDraw(3,62,time_min,time_min_style);
        Dogs102x6_stringDraw(3,80,time_sec,DOGS102x6_DRAW_NORMAL);

}

void lcd_int(void)
{
        Board_init();                                              // GPIO initialization
        Dogs102x6_init();                                          // initialize LCD
        Dogs102x6_clearScreen();                                   // clear screen of LCD
        Dogs102x6_backlightInit();                                 // initialize the backlight of LCD
        Dogs102x6_setBacklight(20);                                // set up the backlight of LCD
        __enable_interrupt();//enable globle interrupt
}
void time_1_int(void)
{
        TA1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1CCR0 = 1045;                                                          //周期为1ms
        TA1CTL = TASSEL_2 + MC_2 + TACLR;         // SMCLK ~= 1.045MHz, contmode, clear TAR
        __enable_interrupt();//enable globle interrupt
}
void button_init(void)
{
        P1DIR &= ~(0x01<<7); //set P1.7 as input
        P1REN |= (0x01<<7);  //enable resistor
        P1OUT |= (0x01<<7);  //pull up

        P2DIR &= ~(0x01<<2); //set P2.2 as input
        P2REN |= (0x01<<2);  //enable resistor
        P2OUT |= (0x01<<2);  //pull up
}

#pragma vector=TIMER1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0_ISR(void)
{
        ++time_counter;
        TA1CCR0 += 1045;
        if (time_counter>=1000)
        {
                time_counter = 0;
            sec++;
            //P1OUT ^= BIT0;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static unsigned int count = 0;
    float factor=0.80566;//3300/4095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8:                                      // Vector  8:  ADC12IFG1
          tempData1[count] = ADC12MEM0;
          tempData2[count] = ADC12MEM1;//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count++;
                                      com1=tempData1[count];
                                      //com1=com1*factor;
                                      com2=tempData2[count];
                                      //com2=com2*factor;
                                        if (count == 12)
                                              {
                                                count = 0;
                                                flag=1;
                                                ADC12IE = 0x00;
                                              }
                        // Move results, IFG is cleare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4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break;                            // Vector 12:  ADC12IFG3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TA1IV,14))
  {
case  0: break;                          // No interrupt
  case  2:
             if(TA1CCTL1&CM0)
         {
               newdata=TA1R;
               if(newdata
               {
                       data=65536+newdata-olddata;
               }
               else
               {
                       data=newdata-olddata;
               }
               olddata=newdata;
               num=data;
         }
               P1OUT ^= BIT3;
               break;                                      // CCR1 not used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6: break;           // reserved
    case  8: break;           // reserved
    case 10: break;           // reserved
    case 12: break;           // reserved
    case 14: break;           // overflow
    default: break;
  }
}

网友: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HAL_UCS.h"
#include "HAL_Board.h"
#include "CTS_Layer.h"
#include "HAL_AppUart.h"
#include "ADC.h"

unsigned int flag=0;
volatile unsigned int A0resul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A1resul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A2results;
volatile unsigned int A3results;

void ADCInit()
{
  P6SEL |= BIT5 |BIT6| BIT7| BIT1;                       //使能ADC通道7
  REFCTL0 &= ~REFMSTR;                                   //重置REFMSTR,交出控制权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REFON+ADC12REF2_5V;  //打开ADC12采样时间,设置参考电压为2.5v
  ADC12CTL1 = ADC12SHP|ADC12CONSEQ_3;                    //使用采样时钟
  ADC12MCTL0 = ADC12SREF_1+ADC12INCH_1 ;                 //A1,V(R+) = VREF+ and V(R-) = AVSS, ADC12MCTL0转换结果存储寄存器
  ADC12MCTL1= ADC12SREF_1+ADC12INCH_5 ;                  //A5,V(R+) = VREF+ and V(R-) = AVSS
  ADC12MCTL2 = ADC12SREF_1+ADC12INCH_6 ;                 //A6,V(R+) = VREF+ and V(R-) = AVSS
  ADC12MCTL3= ADC12SREF_1+ADC12INCH_7+ADC12EOS ;         //A7,V(R+) = VREF+ and V(R-) = AVSS,结束码
  for ( int i=0; i<0x30; i++);                           //延时,确保参考电压设置完成
}
void ADCStart()
{
  ADC12IE = 0x08;                                        //使能中断ADC12IFG.3
  ADC12CTL0 |= ADC12ENC;                                 //使能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开始转换
}

unsigned int GetPMValue()
{
   while(flag==0);
   flag=1;
   return A2results;
}
unsigned int GetVBATValue()
{
   while(flag==0);
   flag=1;
   return A3results;
}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ADC12IV,34))
  {
  case  0: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2: break;                           // Vector  2:  ADC overflow
  case  4: break;                           // Vector  4:  ADC timing overflow
  case  6: break;                           // Vector  6:  ADC12IFG0
  case  8: break;                           // Vector  8:  ADC12IFG1
  case 10: break;                           // Vector 10:  ADC12IFG2
  case 12:                                  // Vector 12:  ADC12IFG3
    A0results = ADC12MEM0;           // Move A0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1results= ADC12MEM1;           // Move A1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2results= ADC12MEM2;           // Move A2 results, IFG is cleared
    A3results = ADC12MEM3;           // Move A3 results, IFG is cleared
    #ifdef DEBUG
               if(A0results>500)
                  printf("PM2.5 VALUE is %d\n",A0results);
    #endif
  case 14: break;                           // Vector 14:  ADC12IFG4
  case 16: break;                           // Vector 16:  ADC12IFG5
  case 18: break;                           // Vector 18:  ADC12IFG6
  case 20: break;                           // Vector 20:  ADC12IFG7
  case 22: break;                           // Vector 22:  ADC12IFG8
  case 24: break;                           // Vector 24:  ADC12IFG9
  case 26: break;                           // Vector 26:  ADC12IFG10
  case 28: break;                           // Vector 28:  ADC12IFG11
  case 30: break;                           // Vector 30:  ADC12IFG12
  case 32: break;                           // Vector 32:  ADC12IFG13
  case 34: break;                           // Vector 34:  ADC12IFG14
  default: break;
  }

  ADC12IE = 0x00;                           // Enable ADC12IFG.3
  ADC12CTL0 &= ~(ADC12ENC);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flag=1;
}

参考下上面代码吧

网友:
我需要实现AD采样的同时还要有计时的功能,会有影响吗?我单纯的AD采集是对的,能帮我改改吗?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