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 G2做PWM波遇到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Could not find device问题

楼主:
今天想用LaunchPad G2产生两个简单的PWM波,并且想使用中断来控制P1.0和P1.6的LED来闪烁,可是遇到这个问题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

编译环境是CCS5.4

这个是我的程序,
#include

void Timer_A_init();
void GPIO_init();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GPIO_init();
    Timer_A_init();

        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void GPIO_init()
{
        P1DIR |= BIT0 + BIT6;
        P1OUT |= BIT0;
        P1OUT |= BIT6;
}

void Timer_A_init()
{
    TACTL = TASSEL_2 + MC_1;
    TACCTL1 = CCIE;
    TACCTL2 = CCIE;
    TACCR0 = 50000;
    TACCR1 = 20000;
    TACCR2 = 30000;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P1OUT ^= BIT0;        break;
        case 4:        P1OUT ^= BIT6;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
新手一枚,望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LaunchPad吗?如果你没动过板子那硬件连接应该没问题,你看看工程配置里有没有把芯片型号设置为G2553以及仿真器有没有选择USB-FET

网友B:
可能你的单片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unchPad吗?如果你没动过板子那硬件连接应该没问题,你看看工程配置里有没有把芯片型号设置为G2553以及仿 ...

配置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的单片机坏了

我有三块芯片,换了之后还是这样~比较囧,而且原来可以用的程序也烧不进去了~不会是都坏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三块芯片,换了之后还是这样~比较囧,而且原来可以用的程序也烧不进去了~不会是都坏了吧

工程配置界面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
驱动会不会没装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程配置界面截图出来看看?

这个是配置界面,应该没有问题的~没有关软件,其他程序原本是可以执行的,然后执行这个程序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
用IAR测试下。

网友:
嗯,我试过了~换了芯片之后其他程序也是可以执行的~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