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数组幅值问题

楼主:
  Ref_Buffer[259] = Ref_Buffer[0];
  for(z=1;z<=259;z++)
  {
    Ref_Buffer[z-1]=Ref_Buffer[z];
这段代码可以正常执行,数组循环左移。
  Ref_Buffer[0] = Ref_Buffer[259];
  for(z=1;z<=259;z++)
  {
    Ref_Buffer[z]=Ref_Buffer[z-1];
这段代码执行后数组全是0,不能循环右移,什么情况?

网友A:
右移的话,要从高的下标索引开始循环。否则就覆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移的话,要从高的下标索引开始循环。否则就覆盖了。

嗯,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