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下载中心5月精华推荐---图解电子创新制作图书专辑

楼主:
                                                     图解电子创新制作图书专辑

    该套丛书收录了大量具有创新精神的DIY电子器件,非常有参考价值。    EEWORLD下载中心已经收集了这套丛书的很多部分,如今我们将这些资源整理出来,供大家下载学习。资源链接见2楼哦

丛书名录:

  • 仿生电子制作DIY

  • 电子游戏设备制作DIY

  • 小型电子监探装置制作DIY

  • 电子电路制作DIY

  • 机电一体化小装置制作DIY

  • 玩转电子制作DIY

  • 传感器电子制作DIY

  • 智能电子制作DIY

  • 外太空探索装置制作DIY

  • 酷车电子产品制作DIY

  • 人体探秘项目趣味制作

  • ATtinyAVR单片机精品项目开发

  • 改变生活的电脑创意DIY

  • PIC单片机BASIC编程项目开发

网友:
  《人体探秘项目趣味制作》是写给那些想把电子学和生物学结合起来进行项目制作的爱好者。首先介绍了一些项目制作的基本元件、工具及仪器,读者可以使用这些普通的元件、工具和仪器来完成其中大多数项目的制作。然后系统介绍了反应速度表、体温监测器、心率监视器、测谎器、音频梦境引导器等19个项目小制作的步骤及注意事项,为爱好者进行项目制作提供了一些技巧和方法。

1  入门指南
指南1  新手上路
指南2  电路实验板
指南3  电路构建模块
指南4  电阻器
指南5  电容器
指南6  二极管
指南7  晶体管
指南8  规格说明书
指南9  请求帮助
指南10  需要购买的工具
指南11  电路实验板之外的电子部件
2  探测人体
项目1  生物反馈仪
项目2  速度测试仪
项目3  体温监测仪
项目4  呼吸监测仪
项目5  心率监测仪
项目6  测谎仪
3  梦境世界
项目7  白噪声发生器
项目8  “清醒梦”概述
项目9  现实测试仪
项目10  音频梦境导向仪
项目11  光电感应“清醒梦”面罩
项巳12  运动感应“清醒梦”面?
项目13  “清醒梦”面罩控制器
4  心理旅行
项目14  甘兹菲尔德眼罩
项目15  阿尔法冥想眼镜
项目16  千里眼测试仪
项目17  视觉催眠辅助仪
项目18  色彩治疗仪
项目19  脑电波同步机
5  结论
6  附录  代码清单
代码清单1  体温检测仪源代码
代码清单2  心率监测仪源代码
代码清单3  基于光学传感器的源代码
代码清单4  基于加速传感器的源代码
代码清单5  千里眼测试仪源代码

网友:
玩转电子制作DIY:33例——图解电子创新制作

本书是“图解电子创新制作”丛书之一。本书详细介绍33种实用电子装置的制作技巧,并且给出了电路原理图、连线图、元器件清单以及装置的安装和调试步骤。这33种全新装置包括高速激光脉冲探测器、激光财产防护装置、负离子发生器、电磁脉冲装置、远距离电话交谈发射机、远距离FM发射机、脑波同步仪等。所有的装置都采用了当今先进的技术,并以非常低廉的成本换取了超值的效果。所有的装置都非常实用,简单易做。
本书可供电子工程师、电子技术和光电子技术等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以及无线电爱好者参考。

1 电池供电的红外脉冲激光器
2 高速激光脉冲探测器
3 高亮绿激光器装置
4 交流115V,5-50W红外脉冲激光器
5 激光财物防护装置
6 30mW、980mm的红外激光器
7 高压、高频驱动器组件
8 负离子发生器
9 基尔良的成像工程
10 等离子蚀刻和烧灼笔
11 电磁脉冲(EMP)装置
12 电感应加热器
13 50kV实验室直流电源
14 真空管磁通量线圈装置
15 通用电容放电点火(CDI)驱动器 1 电池供电的红外脉冲激光器
2 高速激光脉冲探测器
3 高亮绿激光器装置
4 交流115V,5-50W红外脉冲激光器
5 激光财物防护装置
6 30mW、980mm的红外激光器
7 高压、高频驱动器组件
8 负离子发生器
9 基尔良的成像工程
10 等离子蚀刻和烧灼笔
11 电磁脉冲(EMP)装置
12 电感应加热器
13 50kV实验室直流电源
14 真空管磁通量线圈装置
15 通用电容放电点火(CDI)驱动器
16 远距离电话交谈发射机
17 交流电源供电的电话交谈发射机
18 远距离无线高频转发器
19 跟踪和定位发射机
20 基于电话的室内监听装置
21 远距离FM发射机
22 水处理用臭氧发生器
23 磁脉冲发生器
24 噪声窗帘发生器
25 脑波同步仪
26 交流保健多波仪
27 500mg臭氧气净化系统
28 犬科动物控制器
29 磁场畸变检测仪
30 体温测试仪
31 离子及声检测器
32 光剑循环架
33 Andromeda等离子灯

网友:
改变生活的电脑创意图解电子创新制作

本书是“图解电子创新制作”丛书之一。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控制面板 的改造、主板升级、组装电源保护设备、WiFi无线网络的安全防护、动态画 框、移动娱乐、汽车导航、手机上网、使用ARPS分享你的旅行快乐、让好友 通过Google追踪你的旅程、PC气象台、在个人电脑上看电视、家庭视频转播 台、使用Skype打IP电话、安全摄像头、维护计算机安全等20个有趣的改造 项目。本书以风趣幽默的语言、清晰的步骤说明向读者展示了如何通过电脑 打造时尚生活。 本书既可供消费电子产品爱好者和电脑爱好者参考,也可供电子、计算 机等相关专业师生阅读。

1 绪 论
2 绿色PC 工具箱/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小结
3 PC控制面板 工具箱/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小结
4 PC机的超级改造 工具箱/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小结
5 主板升级 工具箱/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小结
6 组装你自己的电源保护设备 工具箱/零部件清单/项目实施方案/操作步骤/小结
7 WiFi无线网络的安全防护 零部件清单/安装新无线接入点(AP)的操作步骤/安装新WiFi卡的操作步骤/小结
8 动态画框 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音乐画框/远程控制/给画框加个框/小结
9 移动娱乐 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小结
10 汽车导航 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小结
11 手机上网 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小结
12 使用APRS分享你的旅行快乐 关于软件的说明/零部件清单/工具箱/操作步骤/在地图程序和APRS之间共享GPS数据/小结
13 让好友通过Google追踪你的旅程 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追踪方法和技巧/小结
14 PC气象台 零部件清单/工具箱/操作步骤/小结
15 在个人电脑上看电视 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小结
16 家庭视频转播台 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来点儿新鲜的/小结
17 使用Skype打IP电话 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小结
18 安全摄像头 零部件清单/操作步骤/小结
19 为科学研究尽一点绵薄之力
20 与世界同步 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中配置时间服务/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中启用或禁用Windows Time服务/用自己的时间服务器改进PC时间的精确性/通过GPS接收器获取时间/小结
21 维护计算机安全 使用指纹识别技术/给设备加把锁/小结
22 专业词汇表

网友:
小型电子监探装置制作DIY(101项目)/图解电子创新制作丛书

本书为“图解电子创新制作”丛书之一。全书共十五章,介绍101种小型电子监探装置的制作。主要内容包括监听和录音装置、电话和数码相机的改造、隐蔽摄像及其改造、夜视设备、监听器和信号发射器、计算机监控、无线电频率扫描器、保护和反制设备、激光监探装置以及小型视控间谍机器人等。
本书通过详细的步骤说明,指导读者如何在少花费资金的情况下制作出各种有趣的监探装置。
本书可作为安防设备研发人员的参考资料,亦可作为电子爱好者的参考书。

1 绪论
关于本书
真相就摆在那里
2 监听和录音
项目1 微型录音机的改造
项目2 超高声音增益的麦克风前置扩音器
项目3 仿生学立体声间谍耳
项目4 抛物线碟盘麦克风
项目5 使用计算机处理音频
项目6 过滤背景噪声
项目7 妙借身体进行录音
3 电话设备改造
项目8 电话音频接口
项目9 自动电话录音机
项目10 通过声音激活的计算机电话记录程序
项目11 超隐秘的电话监听器
项目12 电话输入/输出盒
项目13 通过计算机效果伪装声音
项目14 简单的数字声音伪装电路
项目15 终极电话声音修改器
项目16 让计算机开口讲话
项目17 全球范围内的电话监听
4 数码相机改造
项目18 增强处理数字照片
项目19 改造数码相机的快门
项目20 手提包中暗藏的数码相机
项目21 数码相机定时拍摄快门
项目22 移动感应的数码相机快门
项目23 数码相机远程瞄准器
项目24 远程数字拍摄系统
5 摄像机和视频
项目25 视频信号基础知识
项目26 录制视频信号
项目27 改造定时录像的VcR设备
项目28 移动感应控制的自动录像机
项目29 多个摄像头的自动切换器
项目30 在计算机上处理视频
项目31 打造网络摄像头
6 隐蔽摄像
项目32 使用微型摄像头
项目33 经典的看护摄像头
项目34 伪装成烟雾警报器的夜视摄像头
项目35 隐秘的记号笔摄像头
项目36 “所见即所得”太阳镜
项目37 远程摄像头
项目38 显微镜摄像头
7 摄像头平移和旋转控制
项目39 摄像头平移和旋转遥控传动装置基座
项目40 遥控传动装置基座
项目41 手动控制的传动装置基座
项目42 微型控制器控制的传动装置基座
项目43 追踪画面移动的摄像头
8 夜视设备
9 监听器和信号发射器
10 视频信号发射器
11 计算机监控
12 无线电频率扫描器
13 保护和反制设备
14 激光监探设备
15 打造小型视控间谍机器人

网友:
仿生电子制作DIY/图解电子创新制作丛书

本书是“图解电子创新制作”丛书之一。全书主要由两部分组成:第1部分首先介绍仿生学及仿生学相关的基本概念;第2部分介绍25个仿生学制作项目。这些项目制作过程简单易行,适合不同层次读者学习制作。例如:电鱼实验、恐慌发生器、驱动器、诱捕器、测谎仪、仿生气味发生、触觉型助听器等非常有趣的实验项目。本书虽然涉及一些比较新奇的知识,但都非常简易懂,可以让读者在做实验过程中学到很多有关生物、电路及仿生学的知识。
本书适合仿生电子产品的工发与设计人员参考学习,同时对仿生电子制作爱好者以及电子类相关专业的师生也具有很高的阅读参考价值。

第1部分 基础知识
1 引言
2 生物学和电子学
2.1 安全规程
2.2 组装方法
2.3 用生物做实验
第2部分 项目制作
3 25个实验项目
项目1 电鱼实验
项目2 视觉生物反馈
项目3 音频生物反馈
项目4 被刺激器
项目5 闪光灯
项目6 生物放大器
项目7 恐慌发生器
项目8 磁场发生器
项目9 催眠发光二极管
项目10 驱虫器
项目11 仿生诱捕器
项目12 动物训练器
项目13 白噪声发生器
项目14 仿生耳
项目15 昆虫杀手
项目16 仿生触觉器官
项目17 测谎仪
项目18 仿生气味发生器
项目19 振荡 器实验
项目20 离子发生器
项目21 触觉型助听器
项目22 万用表在仿生实验中的使用
项目23 仿生视觉
项目24 生态监控器
项目25 蝙蝠耳
第3部分 相关信息
4 其他信息
5 信息资源

网友:
电子电路制作DIY/图解电子创新制作

本书是“图解电子创新制作”从书之一。全书共四部分十七章。内容包括基本元器件、数字电路及设计、模—数转换器、4017循环计数器、七段数码显示器及运算放大器等。全书按照深入浅出的原则,结合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现象和实用有趣的小制作,从最基本的电子元件入手,对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的基本内容进行通俗而实用的介绍。
本书可供自学电子学或电子技术的社会人士及电子、机电相关专业的师生以及电子爱好者参考阅读。同时,本书在教学方法上特别值得从事电子类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师借鉴和参考。

第1部分 元器件
1 元器件基础
第1课 第1部分中用到的元器件
第2课 主要装备
第3课 初学者的第一个电路
2 电阻器
第4课 电阻值读数
第5课 电路的等效电阻
第6课 电位器
第7课 光敏电阻器
3 更多元器件和半导体器件
第8课 电容器和按钮
第9课 晶体管简介
第10课 PNP型晶体管
第11课 你的第一个项目:自动夜光灯
第12课 专用晶体管——SCR
第2部分 数字电子技术
4 数字逻辑
第13课 被宠坏的亿万富翁
第14课 基本数字逻辑门
第15课 CMOS集成电路
5 第一个“与非”门电路
第16课 制作第一个“与非”门电路
第17课 在测试点1测试输入
第18课 测试点2——工作中的“与非”门处理器
第19课 测试点3——RC电路
第20课 测试点4——输人为开关量
6 用于数字电路的模拟开关
第21课 了解分压器
第22课 制作一个光敏开关
第23课 触摸开关
7 “与非”门振荡器
第24课 制作一个“与非”门振荡器
第25课 认识“与非”门振荡器
第26课 控制闪烁速度
第27课 制造一种噪声干扰你身边的人
第28课 振荡器简介
第29课 用一个晶体管对输出进行放大
8 数字逻辑设计
第30课 系统设计
第31课 对于实际问题的考虑
9 数字逻辑应用
第32课 制作你的项目
第3部分 电子学中的计数系统
10 模一数转换器
第33课 相关电子技术
第34课 RC1——构成开关
第35课 4046压控振荡器介绍
11 4017循环计数器
第36课 4017十进制循环计数器介绍
第37课 时钟信号和4017
第38课 利用复位端和使能端控制计数
12 七段数码显示器
第39课 介绍七段数码显示器
第40课 利用4511 BCD控制七段数码显示器
第41课 十进制一二进制——4516
第42课 自动显示淡出
13 确定、设计与制作自己的项目
第43课 确定并设计自己的小制作
第44课 制作自己的项目
第4部分 放大器及其应用
14 放大器基础
第45课 作为放大器并定义电流的晶体管
第46课 定义功、力和功率
第47课 定义增益
第48课 世界是模拟的
15 运算放大器
第49课 交流与直流的比较
第50课 直流环境中的交流
第51课 比较输入和音频耦合
第52课 利用反馈控制增益
16 运算放大器应用——制作楼宇对讲机
第53课 制作一个受运算放大器控制的功率放大器
第54课 用喇叭作为话筒
第55课 变压器及其安装
17 把各部分装配到一起
第56课 双向楼宇对讲机的开关
第57课 项目装配

网友:
图解电子创新制作:电子游戏设备制作DIY
《电子游戏设备制作DIY》介绍的是一些常见的电子游戏设备的DIY方法。首先讲解了制作前必备的基础知识:如何识别电子元器件,读懂电子电路示意图的方法,焊接的是基础知识。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各种电子游戏设备制作原理和过程详解。书中提供了电子游戏的制作部件列表、电路图照片图和原理图。
  《电子游戏设备制作DIY》可供广大的电子专业爱好者阅读,也可作为电子专业学生的实践教材。

1 电子元器件基础知识
1.1 电阻器的类型
1.2 电容器的类型
1.3 二极管
1.4 晶体管的类型
1.5 集成电路
1.6 散热片
1.7 发光二极管
1.8 电感线圈的类型
1.9 麦克风
1.10 扬声器
1.11 继电器
1.12 开关
1.13 电线
1.14 半导体替代品
2 电路示意图常识

3 焊接基础知识
3.1.1 关于焊料和助焊剂
3.1.2 关于烙铁
3.1.3 关于焊台
3.1.4 关于焊枪
3.1.5 烙铁的应用准备
3.1.6 焊接前的准备
3.1.7 焊接的方法
3.1.8 良好焊接作业的先决条件和基本要求
3.1.9 手工连接要焊接的对象
3.1.10 有关印制电路板的焊挂作业
3.1.11 拆焊的方法
3.1.12 拆焊台
3.1.13 拆焊时的注意事项
3.1.14 善待烙铁
3.1.15 注意通风

4 电子迷宫
4.1.1 零部件列表
4.1.2 项目详解

5 测谎仪
5.1.1 零部件列表
5.1.2 项目详解

6 豪气测试仪
6.1.1 零部件列表
6.1.2 项目详解

7 情绪测试仪
7.1.1 零部件列表
7.1.2 项目详解

8 超级反应速度测试仪
8.1.1 零部件列表
8.1.2 项目详解

9 电子二选
9.1.1 零部件列表
9.1.2 项目详解

10 电击模拟器
10.1.1 零部件列表
10.1.2 项目详解

11 氙气闪光灯
11.1.1 零部件列表
11.1.2 项目详解

12 警报器
12.1.1 零部件列表
12.1.2 项目详解

13 电子骰子
13.1.1 零部件列表
13.1.2 项目详解

14 电子抢答器
14.1.1 零部件列表
14.1.2 项目详解

15 幸运大转盘
15.1.1 零部件列表
15.1.2 项目详解

16 飞碟射击游戏
16.1.1 零部件列表
16.1.2 项目详解

17 抓金币游戏
17.1.1 零部件列表
17.1.2 项目详解

18 天堂之路
18.1.1 零部件列表
18.1.2 项目详解

19 电子蟋蟀
19.1.1 零部件列表
19.1.2 项目详解

20 过滤黑光灯
20.1.1 零部件列表
20.1.2 项目详解

21 迷你电子琴
21.1.1 零部件列表
21.1.2 项目详解

22 三色琴
22.1.1 零部件列表
22.1.2 项目详解

23 八瓦扩音器
23.1.1 零部件列表
23.1.2 项目详解

24 红外线射击游戏
24.1.1 零部件列表
24.1.2 项目详解
24.1.3 组装红外发射器

25 电子沙漏
25.1.1 零部件列表
25.1.2 项目详解

26 电子风车
26.1.1 零部件列表
26.1.2 项目详解

27 电子轮盘赌游戏
27.1.1 零部件列表
27.1.2 项目详解
27.1.3 轮盘赌游戏的玩法介绍

28 Hangman猜词游戏
28.1.1 零部件列表
28.1.2 项目详解
28.1.3 游戏电路原理
28.1.4 项目组装方法

29 攀岩游戏
29.1.1 零部件列表
29.1.2 项目详解

30 外星人来袭!
30.1.1 零部件列表
30.1.2 项目详解

31 星状放射灯
31.1.1 零部件列表
31.1.2 项目详解

32 电子变声器
32.1.1 零部件列表
32.1.2 项目详解

33 网拍墙球游戏
33.1.1 零部件列表
33.1.2 项目详解

34 泰勒明电子琴
34.1.1 零部件列表
34.1.2 项目详解
34.1.3 项目组装方法
34.1.4 项目封装

35 多芯片程序制作器
35.1.1 零部件列表
35.1.2 项目简介
35.1.3 电路工作原理
35.1.4 项目组装方法
35.1.5 串口线缆
35.1.6 给PIC16F628制作程序

36 西蒙记忆脑力游戏
36.1.1 零部件列表
36.1.2 项目简介
36.1.3 电路工作原理
36.1.4 项目组装方法
36.1.5 西蒙游戏程序

37 俄罗斯方块游戏
37.1.1 零部件列表
37.1.2 项目简介
37.1.3 软件开发思路
37.1.4 硬件电路分析
37.1.5 项目组装方法
37.1.6 给芯片烧录程序
37.1.7 游戏玩法介绍

38 Tic-Tac-Toe井字游戏
38.1.1 零部件列表
38.1.2 项目简介
38.1.3 游戏规则说明
38.1.4 Tic-Tac-Toe井字游戏程序
38.1.5 自动显示模式
38.1.6 游戏电路
38.1.7 项目组装方法
38.1.8 游戏玩法介绍
38.1.9 关于程序改进
38.1.10 给芯片烧录程序
39 附录:电子工具和样品供应商

网友:
酷车电子产品制作DIY(50项目)/图解电子创新制作

本书是“图解电子创新制作”丛书之一。全书共15章,内容包括仪表 、舒适装置和智能装置的安装、车载PC、电源、显示器技术、输入设备、 车内音响、存储装置、语音识别、GPS、车上诊断系统、无线连接,以及车 载PC软件。在这15章中包含50个车用电子产品制作项目,如简单的电动车 窗、电动后视镜、巡航控制及GPS跟踪器等。这些小制作简单、实用,适合 汽车改装、汽车维修专业技术人员开发思路,也适合汽车发烧友自己动手 制作,提高自己爱车的舒适度和安全度。 本书既可作为汽车改装、汽车维修专业技术人员的阅读资料,又可作 为广大汽车爱好者和电子爱好者的参考书。

1 仪 表
项目1 数字计量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构建方法
项目2 车灯失效监控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电路原理/结构/IC LM391x系列介绍/构建 数字面板/在自己的设计中高效地使用LM3915/6
项目3 简易电压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电路
项目4 混合气仪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电路连接/调试过程/故障检修
项目5 安装EGO传感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方法/故障检修
项目6 可扩展的语音仪表 需要的元器件(每个声道)/工具/创建方法
项目7 数字转速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工作原理
项目8 语音信号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电路 2 舒适装置的安装
项目9 电子门镜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方法
项目10 电动车窗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机械安装/电子安装/故障检修
项目11 加热坐椅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方法/故障检修
项目12 背部支撑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前端气囊的安装方法/后端气囊的安装方 法/坐椅袋或泵的安装方法/布线/故障检修 3 智能装置的安装
项目13 自动前灯开关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方法
项目14 自动倾斜光束车灯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方法
项目15 简单智能雨刷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工作原理
项目16 雨水传感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方法
项目17 高级智能雨刷 工作原理/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放传感器/电路安装/故障检 修/重置Raintronic/将Raintronic重新初始化/高级智能雨刷 在运转
项目18 巡航控制 安全性和巡航控制/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过程/电路连接/ 故障检修/展望未来 4 防护装置和安全装置
项目19 高端镜面装指示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方法/故障检修
项目20 污水灯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电路连接
项目21 总体关闭模块
项目22 中控锁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中控锁电动机/中控锁如何工作
项目23 加热射流清洗机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水路安装/电路连接/操作 项目24 引导装置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情景描述
项目25 GPS汽车追踪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机械安装/电路安装/软件安装/软件配置 项目
26 倒车摄像机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方法 项目
27 后部障碍感应系统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方法/操纵R()SS
项目28 穹顶灯调光器延迟 5 汽车里的计算机 车载计算机基础/Auto(;om ACEX C3 项目
29 Auto(:om ACEX C3的安装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搭建自己的车载PC/迷你/微型ITX/处 理器/存储器/母板选项/机箱款式/机箱控件、按钮和LED/需 要的元器件/安装过程/故障检修/构建自己的机箱/修改标准 项目机箱/摩托车Pc/其他可以考虑的汽车计算机 6 电 源
项目30 安装分装充电系统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布线/电路工作原理/转换器/直流一直流 电源/启动和关闭控制器
项目31 连接外部设备到OPUS电源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BI()S设置/操作系统设置/电路安装/电 源操作/故障检修/ATx电源连接 7 显示器技术 显示器技术/显示器的规格/为车载PC加上文本显示器
项目32 USB文本LCD 安装USB文本LCD的说明/安装并口LCD的说明/LCD显示 器反转显示/全彩色LCD/安装选项 项目
33 面板凸现LCD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过程
项目34 安装向下展开式LCD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过程/车顶呢方法/车顶板方法
项目35 头靠上的LCD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方法 8 输入设备 项目
36 触摸屏 需要的元器件/安装方法/故障检修 项目
37 旋转式控制器 安装方法/故障检修 项目
38 用汽车电话控制车载PC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安装过程/电话前端配置 项目
39 用PDA控制车载PC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控制方法 9 车内音响 项目
40 磁带适配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构建方法/FM调制器 项目
41 构建FM调制器 需要的元器件/工具/构建方法 项目
42 辅助输入连接 辅助输入/直接连接到功率放大器 项目
43 汽车内部环绕声设置 环绕声的设置/71环绕声安放/汽车内部音响故障检修 10 存储装置 硬盘与车载PC/接口/IDE ATA(并行ATA)/外接硬盘/光存 储器/槽缝驱动器和托盘驱动器/便携驱动器与标准尺寸驱动 器/固态存储器/存储卡读取器 项目
44 在车载PC上安装IDE设备 并行ATA/串行ATA/关于软盘驱动器 11 语音识别 依赖于发音者的语音识别或独立于发音者的语音识别/基于硬 件的语音识别系统和基于软件的语音识别系统/基于PC的语 音识别系统/NaviVoice 项目
45 语音识别模式的建立 电路运行/独立于发音者的识别/故障检修 12 GPS GPS的含义/GPS如何工作/GPS设备/GPS软件 项目
46 GPS鼠标的安装 需要的元器件/安装方法/内部结构/选择实用性 13 车上诊断系统 OBD介绍 项目
47 汽车中枢神经系统解秘 介绍/需要的元器件/工具/开始使用/创建个人仪表板/故障检 修/诊断故障代码的解读 14 无线连接 项目
48 IrDa界面的创建 需要的元器件/m具/蓝牙/GSM/在车内使用移动电话/GPRS/ 3GSM/WiFi/Wireless LAN/80211 x/家用80211无线网络介 绍/波导式天线的工作原理 项目
49 安装天线 需要的元器件/安装过程/其他信息 项目
50 驾驶攻击 15 车载PC软件 CentraFuse/FrodoPlayer/Media Engine/Mobile Impact/Mobile Media Centre/GPS软件/Destinator/iGuidance/Routis/Delorme Street Atlas USA 2005/Co—Pilot/Microsoft Streets and Trips/ Autoroute/Microsoft MapPoint/其他应用程序 16
附 录 附录A 供应商与联系信息 附录B 术语表

网友:
楼主好样的,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楼主不厚道啊,把相同的东西分开又合并,赚大家积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厚道啊,把相同的东西分开又合并,赚大家积分啊??
你这样说,我也没办法,人家明明是不同的专辑嘛,更重要的是,这里很多资源并不是我上传的,我只是来给大家推荐一下下载中心的精品资源。资源是大家传的。我没权力要求上传者应该把资料合并还是分散。

网友:
上面的书并不是全部都有吗?《人体探秘项目趣味制作》和《电子游戏设备制作DIY》这两本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