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手机+fyaocn

楼主:
DIY 手机确实非常吸引人。不过DIY 一个手表式手机更有挑战。目前看选择MKT的方案具有可行性。现在就开始着手进行。希望能提意见。
积极参加活动,随后把方案提出。

网友:
支持楼主,计划好,先说下具体方案吧

网友:
这个工艺方面的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DIY需讲究可实施性。

网友:
经过中间的分析,版主的建议是正确的。MTK的设计平台是快速上手平台,但是不是低功耗精简平台,非常不适合手表等便携手机的设计。
然后搜索各种资料,从目前看如果不照搬现有的手机设计模板,采用最新的技术设计一个手表初始投入时很大的。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订购一个手机射频模块,然后自行设计MCU控制程序,按照模块的接口来输入输出信号,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发送短信和接打电话的功能了。这个是比较现实的,很多工业上的应用就是用这个模块来传送工业信号的。
最近资料介绍的intel的Intel SMARTi UE2p平台非常有吸引力,集成了很多射频,功率放大等功能,可以使设计者专注在系统设计和程序设计上。所以打算难度升级,研究一下这个平台。应该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