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看这个波特图

楼主:
本人刚接触模拟电路不久,遇到一个电路,经过仿真后其波特图如下:
请前辈帮忙给分析一下电路的特性。谢谢

网友A:
横轴是频率,纵轴是分贝值,你拖动那个红色竖线,下面会显示当前点的频率与衰减分贝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横轴是频率,纵轴是分贝值,你拖动那个红色竖线,下面会显示当前点的频率与衰减分贝值的

那能从这个图上看出来电路具有什么特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能从这个图上看出来电路具有什么特性呢?

此电路是低通滤波,但在高频端衰减作用被抑制,就是这样。

网友:
一般看的是低1,2个图,坐标单位如楼上所说,你可以看出来是低通,截止频率————增益下降3Db的时候对应的频率,还有低通的增益,第3,4个图是看相位的,我一般不怎么用。

网友:
前三个应该是幅度波特图,后面应该是相角波特图。标明Y坐标量随频率的变化

网友:
纵轴是分贝值,横轴是频率,主要分析3db是的增益,还有这是低通滤波器!!!

网友:
更多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单片机精讲吴鉴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