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设计:BBB底板焊接完成及驱动测试!

楼主:
陆陆续续焊接了3天,今天终于是把BBB底板焊接完成,顺便把LCD屏外形修改了一下!
成品:

首先呢,PCB到了当天我就焊接的差不多了,但是。。。。。。,测试的时候发现3.3V和GND短接了,找了一天没找到原因,所以。。。重新焊接呗!

然后呢,第二块焊接的时候U转串芯片焊接坏了,主要是我懒得去借热风枪,导致焊盘搞掉了,所以第三块老老实实借了热风枪,悲剧的发现U转串芯片烧坏了,
U转串测试不通过,综上所述呢,今天完成的焊接式第四块PCB,所以作回来的PCB只剩下一块PCB了!
展示一下前三块的尸体:

焊接好底板之后接上了LCD,我使用的是24位显示,效果还行吧,分辨率800*480

串口0功能正常,这下调试程序方便了!

给LCD屏添加固定和封皮!
手头刚好有块废掉的七寸平板面板,废物利用一下吧!

LCD底板则是其原来自带的外壳上的,稍稍改造了一下,给Joystick让了让地方!

利用胶枪固定一下LCD屏到底板上。

面板则是利用泡沫板和强力双面胶粘接上!主要是减轻开发板的质量!

去掉毛边之后的效果:

顺便说一下,PCB有个小 Bug, 绘制PCB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的停顿,所以串口0的TX和RX两次设计的时候弄反了!
所以焊接的时候用贴片电阻焊接了十字交叉的电路!哈哈!

焊接之后的正面和反面效果:

上电启动正常:

最后上传一个音频测试的视频:

视频播放的时王力宏的大城小爱,声音比较小,见谅,顺便问一下懂得大神,怎么调大音量呢?期待答案!
忘了展示ZigBee模块了:

另外还有锂电池的添加,还在测试当中!

网友A:
哈哈 兄弟难道不知道可以用Tab来自动补齐的吗?
看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输入我难受啊。。。

网友B:
你东西真多,真多,真多,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东西真多,真多,真多,多...多.......

老大是指我的工具多吗?呵呵,实验室的啊,马上就不归我用了,所以抓紧时间利用一下!顺便感谢老大无意中回答了我一个问题!

网友A:
调节声音用alsamixer.....
报废的板子能卖我一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声音用alsamixer.....
报废的板子能卖我一块不?

图上显示的那三块班子都不能用了啊!被我掰断了,因为要取上面的元器件,就剩个什么都没焊接的空板了,怎么说呢,我感觉这东西挺难难焊的,我用都是0603的封装,芯片用的是SON的,原因呢就是我不想花钱再去买配件了,所以都是用的现成的电阻电容,芯片是从Ti申请的,省钱了,焊接就麻烦了!SON这种封装太难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兄弟难道不知道可以用Tab来自动补齐的吗?
看你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输入我难受啊。。。
我单手在录像啊!没想起来这档子事儿!

网友C:
做的真不错哦,这个板子我都才刚开始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的真不错哦,这个板子我都才刚开始玩

一起玩啊!我还有好多Linux的知识不懂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调节声音用alsamixer.....
报废的板子能卖我一块不?

很管用哎!效果一级棒!!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很管用哎!效果一级棒!!哈哈!

今晚是要是能把Qt库编译出来
明天也展示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今晚是要是能把Qt库编译出来
明天也展示我的

老大加油,我要好好跟老大学习啊!

网友:
真真是高大上,小弟佩服不已啊!今后要向楼主多学习请教!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老大加油,我要好好跟老大学习啊!

有什么好学习的。。。。工作都没着落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好学习的。。。。工作都没着落呢

发个介绍在坛子里 也给我一份 帮你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发个介绍在坛子里 也给我一份 帮你问问

好啊。。
要是真能找到个合适的工作就好了
不过学历硬伤,基本没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啊。。
要是真能找到个合适的工作就好了
不过学历硬伤,基本没戏

多试试吧

网友:
SOSO姐人真好啊!

网友:
我勒个去   楼主真是吊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