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产品防静电,电源处理

楼主:
蓝牙产品(产品工作电压3.3V)需要做防静电,我想选用一个ESD-TVS管,放在电源处。
应该怎样选择参数呢?比如钳位电压等

网友A:
“放在电源处”这个说法可不确切,ESD防护要讲究位置,应是在所有对外接口处布设防护元件,可以用钳位二极管、TVS以及电容等等。

网友:
但是我们是无线产品,并没有对外的接口,只通过2.4G天线与设备通信 。对于日常的防静电,我不知道这些防静电器件应该放在哪?请帮忙给个参考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放在电源处”这个说法可不确切,ESD防护要讲究位置,应是在所有对外接口处布设防护元件,可以用钳位二极 ...

我以前涉及过RFID技术,它的参考设计是在天线处增加了TVS管,不知道蓝牙天线是否也是这样?

我有见过在电源处放置了几颗电容的,除了旁路外是否有防静电的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涉及过RFID技术,它的参考设计是在天线处增加了TVS管,不知道蓝牙天线是否也是这样?

我有见过 ...

在天线处放置TVS是错误的做法,电源回路的小电容与ESD防护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天线处放置TVS是错误的做法,电源回路的小电容与ESD防护无关。

在天线处放置TVS,为什么是错误的做法。当时TI的参考设计确实是在天线处放置了ESD-TV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天线处放置TVS,为什么是错误的做法。当时TI的参考设计确实是在天线处放置了ESD-TVS。。

任何二极管都具有结电容,TVS的结电容还不小,而且离散性较大,对于常用的数百MHz和GHz高频电路而言,额外引入pf级的电容足以破坏电路特性,只有频率较低时才可以这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任何二极管都具有结电容,TVS的结电容还不小,而且离散性较大,对于常用的数百MHz和GHz高频电路而言,额 ...

明白了,我看的那个的确是低频应用,134.2K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明白了,我看的那个的确是低频应用,134.2KHz。

KHz和MHz、GHz可是截然不同的概念。KHz可以当常规小信号集总电路处理,MHz开始就不行了,必须用对付高频电路的专用套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Hz和MHz、GHz可是截然不同的概念。KHz可以当常规小信号集总电路处理,MHz开始就不行了,必须用对付高频 ...

请问,钮扣电池给电路供电,需要在钮扣电池输出电源处进行滤波处理么? 如果放置的话,多少的电容比较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钮扣电池给电路供电,需要在钮扣电池输出电源处进行滤波处理么? 如果放置的话,多少的电容比较合 ...

电池本身也要用滤波电容,但与前述去耦电容的意义截然不同,二者是完全独立的概念。至于滤波电容用多大,要考虑几个因素:负载特性,重点考察负载的变化率,变化率越大则需要的电容值越大。电池本身,重点是电池的内阻,内阻越大的电池需要的电容值越大。显然,这两个因素原则上要求电容值越大越好。不过,考虑到系统体积限制以及成本的制约,电容值就不是越大越好了,而是恰恰相反。所以,二者需要一个折中。
对于纽扣电池供电的负载,显然不会是功率较大和变化率较高的,而且对体积有严格要求,这种情况下可以根据体积的限制选数十微法的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本身也要用滤波电容,但与前述去耦电容的意义截然不同,二者是完全独立的概念。至于滤波电容用多大, ...

嗯,很详细!多谢!

网友:
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