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设计:关于WAV音乐播放音量调节的心得!

楼主:
本测试基于我设计的BBB底板:
BBB方案原理图改进!: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5621-1-1.html
BeagleBone Black设计:BBB板底板PCB绘制完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7613-1-1.html
BeagleBone Black设计:BBB板运行Ti的官方Linux操作系统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7690-1-1.html
BeagleBone Black设计:更新BBB底板PCB的3D效果: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7948&fromuid=329690
BeagleBone Black设计:制板归来以及焊接准备和计划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7971-1-1.html
BeagleBone Black设计:BBB底板焊接完成及驱动测试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38231-1-1.html

首先感谢@airqj老大的提示!我原来的音乐播放那叫一个声音小!原来是使用alsamixer!

---------------------------------------------------------------------------------------------------------------------
一下转自http://blog.csdn.net/zjml2412/article/details/8025760

alsamixer是一个终端界面的声卡音量调节器:

命令格式:
       alsamixer [options]

选项:
       -h, -help
显示帮助信息.
       -c
指定需要设置的声卡.默认为0.
       -D
选择需要控制的调节器.
       -g
设置界面颜色.
       -s
最小化界面窗口.
快捷键:
进入alsamixer界面后,可以使用下面快捷键进行控制:
   常规控制:
左右箭头或n,p 用来选择通道.
上下箭头或+,- 同时调整选定通道的左右声道的音量.
B,= 设置左右声道音量相同.
M 静音当前通道.<,>分别对左,右声道静音.
空格 选择录音源.在选定的通道上按"空格",可以标记此通道为录音源.此操作仅限
输入设备.插入键或";",删除键或"'"分别选定左右通道.
L 刷新屏幕.
快捷设置
       PageUp 增大5格音量.
       PageDown 减小5格音量.
       End 设置音量为0.
分别调整左,右或整个通道的音量.
Q,W,E 增大 左,右,通道 的音量.
Z,X,C 减小 左,右,通道 的音量.

alt-q,ESC  退出.

---------------------------------------------------------------------------------------------------------

我按照此方法试了一下,播放声音调节大了,感觉Ti的Codec芯片播放效果真不错!

可以看到,我的声卡是AM335X EVM,PCM格式的播放声音现在为-10,-10,这个是我调节过的了,原来比这低多了!

让我们听听效果吧!

又学到了新知识啊!

网友:
不错。。
听到你说要用摇杆调声音,忘记在代码中怎么调节声音,这个估计帮不上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
听到你说要用摇杆调声音,忘记在代码中怎么调节声音,这个估计帮不上你了

我先调通摇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