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EPWM1-3输出六路三项晶闸管触发脉冲的问题

楼主:
本人不知道如何设置PWM模块的值,跪求给出设置程序?以下是我完成的部分程序,请高手指点迷津

void InitEPwm1Example()
{

   // Setup TBCLK
   EPwm1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 Count up
   EPwm1Regs.TBPRD = 1500;                    // Set timer period
   EPwm1Regs.TBCTL.bit.PHSEN = TB_EN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1Regs.TBPHS.half.TBPHS = 0;       // Phase is 0
   EPwm1Regs.TBCTR = 0x0000;                  // Clear counter
   EPwm1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2;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1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2;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1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1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1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CMPA.half.CMPA =10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1Regs.CMPB = 200;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 actions
   EPwm1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Set PWM1A on Zero
   EPwm1Regs.AQCTLA.bit.CBU = AQ_CLEAR;          // Clear PWM1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1Regs.AQCTLB.bit.CAU = AQ_CLEAR;            // Set PWM1B on Zero
   EPwm1Regs.AQCTLB.bit.CBU = AQ_SET;          // Clear PWM1B on event B, up count

   // Interrupt where we will change the Compare Values
   EPwm1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1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INT
   EPwm1Regs.ETPS.bit.INTPRD = ET_3RD;           // Generate INT on 3rd event

   // Information this example uses to keep track
   // of the direction the CMPA/CMPB values are
   // moving, the min and max allowed values and
   // a pointer to the correct ePWM registers
   epwm1_info.EPwm_CMPA_Direction = 1;           // Start by increasing CMPA & CMPB
   epwm1_info.EPwm_CMPB_Direction = 1;
   epwm1_info.EPwmTimerIntCount = 0;             // Zero the interrupt counter
   epwm1_info.EPwmRegHandle = &EPwm1Regs;        // Set the pointer to the ePWM module

}

void InitEPwm2Example()
{
   // Setup TBCLK
   EPwm2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 Count up
   EPwm2Regs.TBPRD = 1500;                    // Set timer period
   EPwm2Regs.TBCTL.bit.PHSEN = TB_EN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2Regs.TBPHS.half.TBPHS = 0x0000;       // Phase is 0
   EPwm2Regs.TBCTR = 1400;                  // Clear counter
   EPwm2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2;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2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2;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2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2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2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2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2Regs.CMPA.half.CMPA = 50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2Regs.CMPB = 600;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 actions
   EPwm2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Clear PWM2A on Period
   EPwm2Regs.AQCTLA.bit.CBU =AQ_CLEAR;               // Set PWM2A on event A, up count

   EPwm2Regs.AQCTLB.bit.CBU = AQ_SET;             // Clear PWM2B on Period
   EPwm2Regs.AQCTLB.bit.CAD =AQ_CLEAR;               // Set PWM2B on event B, up count

   // Interrupt where we will change the Compare Values
   EPwm2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2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INT
   EPwm2Regs.ETPS.bit.INTPRD = ET_3RD;              // Generate INT on 3rd event

   // Information this example uses to keep track
   // of the direction the CMPA/CMPB values are
   // moving, the min and max allowed values and
   // a pointer to the correct ePWM registers
   epwm2_info.EPwm_CMPA_Direction = 1;              // Start by increasing CMPA
   epwm2_info.EPwm_CMPB_Direction = 1;              // and decreasing CMPB
   epwm2_info.EPwmTimerIntCount = 0;                // Zero the interrupt counter
   epwm2_info.EPwmRegHandle = &EPwm2Regs;           // Set the pointer to the ePWM module

}

void InitEPwm3Example(void)
{

   // Setup TBCLK
   EPwm3Regs.TBCTL.bit.CTRMODE = TB_COUNT_UPDOWN; // Count up
   EPwm3Regs.TBPRD = 1000;                    // Set timer period
   EPwm3Regs.TBCTL.bit.PHSEN = TB_ENABLE;    // Disable phase loading
   EPwm3Regs.TBPHS.half.TBPHS = 0;       // Phase is 0
   EPwm3Regs.TBCTR = 1300;                  // Clear counter
   EPwm3Regs.TBCTL.bit.HSPCLKDIV = TB_DIV2;   // Clock ratio to SYSCLKOUT
   EPwm3Regs.TBCTL.bit.CLKDIV = TB_DIV2;

   // Setup shadow register load on ZERO
   EPwm3Regs.CMPCTL.bit.SHDWAMODE = CC_SHADOW;
   EPwm3Regs.CMPCTL.bit.SHDWBMODE = CC_SHADOW;
   EPwm3Regs.CMPCTL.bit.LOADAMODE = CC_CTR_ZERO;
   EPwm3Regs.CMPCTL.bit.LOADBMODE = CC_CTR_ZERO;

  // Set Compare values
   EPwm3Regs.CMPA.half.CMPA = 1000;             // Set compare A value
   EPwm3Regs.CMPB = 1100;                     // Set Compare B value

   // Set Actions
   EPwm3Regs.AQCTLA.bit.CAU = AQ_SET;         // Set PWM3A on event B, up count
   EPwm3Regs.AQCTLA.bit.CBU = AQ_CLEAR;       // Clear PWM3A on event B, up count

   EPwm3Regs.AQCTLB.bit.CBD = AQ_TOGGLE;      // Toggle EPWM3B on Zero
   EPwm3Regs.AQCTLB.bit.CAD = AQ_CLEAR;
   // Interrupt where we will change the Compare Values
   EPwm3Regs.ETSEL.bit.INTSEL = ET_CTR_ZERO;     // Select INT on Zero event
   EPwm3Regs.ETSEL.bit.INTEN = 1;                // Enable INT
   EPwm3Regs.ETPS.bit.INTPRD = ET_3RD;           // Generate INT on 3rd event

   // Start by increasing the compare A and decreasing compare B
   epwm3_info.EPwm_CMPA_Direction = 1;
   epwm3_info.EPwm_CMPB_Direction = 1;
   // Start the cout at 0
   epwm3_info.EPwmTimerIntCount = 0;
   epwm3_info.EPwmRegHandle = &EPwm3Regs;

}

网友:
你在做可控硅整流?最近我也在做这个,也没弄明白怎么设置,只要用GPIO自己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