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滚动的程序--显示出错在8*8的点阵中但是显示的是4个字,而且第四个字未知

楼主:
--8*8点阵扫描控制模块--汉字滚动显示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ed_88 is
        port
        (
                clkin,resetin:in std_logic;--时钟,复位信号输入
                line: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点阵列
                row: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点阵行
                --
                led_out:out std_logic--指示流动的快慢
                --cnt_0_test:out integer range 0 to 15
        );
end led_88;

architecture behave of led_88 is
        component gen_div is--分频元件调用声明
        generic(div_param:integer:=2);--默认是4分频
        port
        (
                clk:in std_logic;
                bclk:out std_logic;
                resetb:in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
type data_88 is array(0 to 23) of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onstant led_data:data_88:=(X"77",X"B5",X"D5",X"E1",X"C5",X"B5",X"77",X"FF",X"7F",X"BF",X"DF",X"E1",X"C7",X"BF",X"7F",X"FF",X"FF",X"BD",X"BD",X"81",X"BD",X"BD",X"BD",X"FF");--"天""人" 这里的意思是显示三个字在8*8的点阵中但是显示的是4个字,而且第四个字未知 求解释,但是当显示2个或四个字的时候正常
signal clk_cnt:std_logic;--800Hz
signal sm_cmt:std_logic_vector(2 downto 0);--对clk_cnt计数,产生8个状态
signal delay:std_logic_vector(31 downto 0);--一个显示状态的暂留时间

signal cnt_0:integer range 0 to 23;
signal cnt_1:integer range 0 to 23;
signal cnt_2:integer range 0 to 23;
signal cnt_3:integer range 0 to 23;
signal cnt_4:integer range 0 to 23;
signal cnt_5:integer range 0 to 23;
signal cnt_6:integer range 0 to 23;
signal cnt_7:integer range 0 to 23;

signal LED:std_logic;
----
begin
--cnt_0_test<=cnt_0;
led_out<=LED;
--
gen_100k: --分频产生800hz脉冲
                gen_div generic map(25000)--50000分频的,产生800Hz脉冲
                port map--分频元件例化
                (
                        clk=>clkin,
                        resetb=>not resetin,
                        bclk=>clk_cnt
                );
----
gen_cnt_1k:--sm_cmt循环计数,产生显示扫描八个状态
        process(clk_cnt,resetin)
        begin
        if resetin='0' then
                sm_cmt<=B"000";
        else
                if rising_edge(clk_cnt) then
                        sm_cmt<=sm_cmt+'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splay:
        process(clkin,sm_cmt,cnt_0,cnt_1,cnt_2,cnt_3,cnt_4,cnt_5,cnt_6,cnt_7,delay)
        begin
        if resetin='0' then
                cnt_0<=0;--初始值各个指针,显示第一个汉字
                cnt_1<=1;
                cnt_2<=2;
                cnt_3<=3;
                cnt_4<=4;
                cnt_5<=5;
                cnt_6<=6;
                cnt_7<=7;
                delay<=X"00000000";
                LED<='0';
        else
                if rising_edge(clkin) then
                        case sm_cmt is--循环扫描,不能停
                                when "000"=> line<="11111110";row<=led_data(cnt_0);--扫描显示当前的汉字
                                when "001"=> line<="11111101";row<=led_data(cnt_1);
                                when "010"=> line<="11111011";row<=led_data(cnt_2);
                                when "011"=> line<="11110111";row<=led_data(cnt_3);
                                when "100"=> line<="11101111";row<=led_data(cnt_4);
                                when "101"=> line<="11011111";row<=led_data(cnt_5);
                                when "110"=> line<="10111111";row<=led_data(cnt_6);
                                when "111"=> line<="01111111";row<=led_data(cnt_7);delay<=delay+'1';--扫描完一次后加1
                                when others=> null;
                        end case;
                        if delay=X"000FFFF0" then--切换到下一个显示状态,修改该值可改变滚动速度,值越大,速度越慢,反之亦然
                                cnt_0<=cnt_0+1;
                                cnt_1<=cnt_1+1;
                                cnt_2<=cnt_2+1;
                                cnt_3<=cnt_3+1;
                                cnt_4<=cnt_4+1;
                                cnt_5<=cnt_5+1;
                                cnt_6<=cnt_6+1;
                                cnt_7<=cnt_7+1;
                                delay<=X"00000000";
                                LED<= NOT  LED;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eh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