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PWM控制直流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
通过PWM控制直流电机调速,请问PWM的频率和电机的转速有关么??
为什么频率在1KHZ时,PWM=50%以下时,电机就不转懂了。有大神知道怎么回事么?

网友:
线性关系,但是占空比低的话电机可能启动不起来,我只是很久以前做过,以前做的时候是先给个较高的占空比启动起来,然后再调速,这样带来的问题就是电机启动的时候有可能启动是时候比较快,有点儿冲的感觉,较高占空比的时间得调的比较合适了才行。现在没有实际弄过了,详细的参数不清楚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可能频率太低了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00a064fef705cc1755270977.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722/08/7204565_135123917.shtml

网友:
这个一定有关系的,极端一点, f=1hz那么周期就是1s, 这样的话电机就是转0.5秒停0.5秒,你说这个频率有没有关系?

网友:
首先,电机都是有死区的,比如5%以下占空比基本转不起来,而且刚启动的时候要求占空比大一点;
另外,50%占空比算是比较大了,我觉得可能是你供电电压不够或者是编程问题导致实际输出占空比远小于50%

网友:
还有,频率是有关系,但是1K绝对是可以的,一般1~5K较好,我做过驱动模块,这个可以保证

网友:
楼主,有通过IO口控制小电机的电路图吗

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00a064fef705cc1755270977.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722/0 ...

伟大的分享者,万分感谢

网友:
要检查一下电机频率 我以前给了个20%的占空比发现不转 重新焊了电路也没作用 最后发现是程序上弄错了 给了2%的占空比 也可以试着把电机频率改下 我用的是100HZ 还有10Kh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