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外接一个温湿度传感器的问题,求大神

楼主:
我要接一个IIC接口的传感器,MSP430f5529开发板有很多接口,新手不太懂,想问一下板子上有没有特定的可以接IIC的地方,没有的话,那我这传感器的4个引脚可以随便接吗?不知道该接在哪,求指导

网友A:
iic这个东西吧只要有两个IO就行了。MSP430f5529上随便找两个引脚,打开上拉电阻,用软件模拟IIC的形式就可以读数据了,如果要用硬件IIC的话,那就得看看原理图了,印象中好像没有。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iic这个东西吧只要有两个IO就行了。MSP430f5529上随便找两个引脚,打开上拉电阻,用软件模拟IIC的形式就可 ...

我知道了,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