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技术在安防行业的应用及发展

楼主:
                POE技术在安防行业的应用及发展

对于终端而言,不需要考虑室内的市电取电问题,只要通过RJ45标准接口就能轻松实现供电,从而实现成本的降低、方便的控制和布线工程的简化。本文将通过对POE标准在当前相关行业的具体应用与案例,来一起探讨POE的技术发展与在安防中的应用等相关问题。

PoE的技术标准和适用范围

      PoE
(Power over Ethernet,以太网供电)是一种局域网技术,由10Base2、10Base5、10BaseF、10BaseT、10Broad36 100 BaseT、100BaseT4和100BaseX等标准通过双绞线向受电设备提供直流功率,可以有效地解决IP电话、无线AP、安防摄像机等终端的集中式电源供电,目前已在在企业与工业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POE的技术标准集中体现在IEEE802.3.af 和IEEE802.3at 。IEEE802.3af标准是2003年6月由思科公司主导修订并由以太网供电委员会发布的《IEEE802.3af标准载波监听多路访问/冲突检测(CSMA/CD)介质访问控制协议和物理层规范》(修正版本《通过介质相关界面(MDI)供电给受电终端设备DTE》)。在市场应用过程中,出现了功率更高的IEEE802.3at标准  。

802.3af最典型的应用是在具备符合电压12V,功率在12W以下的网络摄像机上。目前网络摄像机按接口可分为两种:一种已使用有POE接口的模块,另一种未使用此模块,但两者都能通过POE交换机解决此问题。前者可直接使用POE交换机,后者可以在终端处使用分离器将POE交换机的网线分为信号和电压,间接用在摄像机上,较好的解决了此问题。分离器是作为过渡中的一种解决方法,不过随着POE的模块成本降低,技术成熟后,将由前者代替后者。
      此外,由于市场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更高功率的标准也在制定之中,例如,云台摄像机功率达30W、笔记本电脑的功率在80W左右,有了更高功率的标准,就能让终端的使用更便捷,成本更低。

安防行业应用增多,POE前景广阔

近几年,带POE接口的网络摄像机的市场份额在高速增长,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以及“平安城市”建设的逐渐深入,网络摄像机在市场上的地位也将会越来越高。据统计,从05年到09年网络摄像机市场成几何级增长,到2010年6月,已经增加了数十倍。目前网络摄像机仅占摄像机市场3%左右,业内人士预估,截止2015年网络摄像机市场份额有望达到50%。网络摄像机份额如果增大,用到POE交换机的比例也会随之加大,三年内,中国POE市场将达到三亿人民币。
    安防行业的网络摄像机上使用POE标准的产品独具代表性,其以安装方便、配置简单、网络结构简单、图像质量好等特点,逐渐被市场所认可,因此具备高速发展的潜质,应当引起摄像机行业人士的高度关注。

POE的应用范围

整体上看,POE的应用范围主要可以从低功率和高功率两个方面来看。
    1、低功率应用范围。无线AP、IP电话、IP网络摄像头等基于IP的终端产品,其功率需求一般不超过12W,这也是目前PoE交换机应用的最主要领域。
    通过部署PoE技术,解决了无线AP难以在天花板通风层供电的问题、IP电话因偶发事件断电的问题、IP网络摄像机需要从外部获得电源供应的问题等。并且通过PoE交换机本身的QoS、VLAN、ACL等功能,满足网络对优先级分配、延时、抖动、安全、数据隔离等的要求。
    2、高功率应用范围。除了传统应用领域,PoE交换机在安全防护、建筑控制、零售、娱乐和RFID及其他新兴市场也有较大的应用,如PoE烟雾探测器、POS机信息终端、PTZ摄影机,甚至是WiMax基站等。通过支持IEEE 802.3af标准及IEEE 802.3at草案,PoE交换机可支持更大的端口功率,获得更大的应用前景。

POE在安防应用中的优势

  简单的说,POE供电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POE只需要安装和支持一条电缆,简单而且节省空间,并且设备可随意移动;
    ·节约成本,许多带电设备,例如视频监视摄像机等,都需要安装在难以部署AC电源的地方,POE使其不再需要昂贵电源和安装电源所耗费的时间,节省了费用和时间;
    ·像数据传输一样,POE可以通过使用简单网管协议(SNMP)来监督和控制该设备;
    ·POE供电端设备只会为需要供电的设备供电,只有连接了需要供电的设备,以太网电缆才会有电压存在,因而消除了线路上漏电的风险;
    ·一个单一的UPS就可以提供相关所有设备在断电时的供电;
    ·用户可以自动、安全地在网络上混用原有设备和POE设备,这些设备能够与现有以太网电缆共存;
    ·使网络设备便于管理,当远端设备与网络相连后,能够远程控制、重配或重设;
    ·在无线局域网中,POE可以简化射频测试任务,接入点能够被轻松地移动和接入。
    回到安防领域,POE模块化产品(具体指什么?有哪些产品形态?列举一二)则主要有简化布线、节能灵活、安全方便三大优势。
    第一,除了为连接设备提供通用供电支持外,POE模块降低了在统一IP基础设施中整合入上电设备的总部署成本。POE模块免除了为终端设备安装墙壁电源连接的需要,因而降低了与支持终端设备相关的电源插座成本。
    第二,在部署本地交流电源较为困难的场所安装网络连接设备,从而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POE受电模块具有支持功率识别电路的功能,在使用UPS供电的时候,节能的优点体现得更加明显。
    第三,当入侵者拖动物体时,它可以阻止因电路短路而造成监控摄像机无法工作的情况,利用PoE技术不间断电源系统(UPS)安全性要高很多,一旦发生大规模电源故障,它可以保证较长时间的安全保护。在布线过程中,能够减少信号之间的干扰。除了摄像机之外,得益于PoE技术,访问控制系统、无线射频识别追踪(RFID)、生物识别、火警探测器以及其他安全设备市场都在不断扩大。很多访问控制设备提供商现在开始供应各种基于PoE技术的识别器、控制器以及快速响应锁具等等产品。

数模混用

  既然模拟技术和数字技术各有长短,那可不可以两者共存,混合使用模拟技术与POE技术?这是近期在安防行业中出现的一种声音。
    工程商在涉及到布线过程时,会考虑工程的难易度与成本的问题。从目前来看,模拟技术在使用上最为成熟,设备本身的安全性很高,在结合数字信号时,可以将两者优缺点结合起来,使两者成本更低。例如在某个大项目中,并不要求所有都采用高清方案或数字方案,在关键的监控地点采用POE模块化设计,在其余项目中选择传统的模拟方案,这样可以有的放矢,更有效的降低成本。在过渡时期,数模混用是一种折衷的选择。

联 系 人:彭R13612867745

网友:
为什么市面上很多POE交换机很便宜?因为它是单片机。单片机:集成芯片!适用范围广泛。
POE交换机中的单片机是一种假POE交换机,里面没有POE芯片,是写的程序模仿正规POE芯片跑协议!没有相应的硬件支持。省料较多,所以便宜。单片机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单片机容易跑崩烧mos管!
2.单片机运行过程中经常自己重启!
3.单片机兼容性不好!
4.单片机带载能力差劲带不动足安数的设备!
5.单片机不能识别af/at协议,只能给到一个很差的供电保护!
常规检测POE交换机是否为单片机可以用示波器或者用万用表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