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将led(或者激光二极管)发出的光导入光纤?

楼主:
发光二极管(或者激光二极管)发出光(如红光)到空间中经过液体比如水、油液等后,如何将其导入光纤呢?有没有效率相对较高一点的方法或者器件呢?

网友:
不知道,板凳

网友:
LC到LC,LC就是路由器常用的SFP,mini GBIC所插的线头。

FC转SC,FC一端插光纤布线架,SC一端就是catalyst也好,其他也好上面的GBIC所插线缆。
ST到FC,对于10Base-F连接来说,连接器通常是ST类型,另一端FC连的是光纤布线架。
SC到SC两头都是GBIC的。
SC到LC,一头GBIC,另一头MINI-GBIC。

各种光纤接口类型介绍(光纤接头):
  FC 圆型带螺纹(配线架上用的最多)
  ST 卡接式圆型
  SC 卡接式方型(路由器交换机上用的最多)
  PC 微球面研磨抛光
  APC 呈8度角并做微球面研磨抛光
  MT-RJ 方型,一头双纤收发一体( 华为8850上有用)光纤模块:一般都支持热插拔。
  GBIC Giga Bitrate Interface Converter, 使用的光纤接口多为SC或ST型。
  SFP 小型封装GBIC,使用的光纤为LC型使用的光纤:
    单模:L ,波长1310 单模长距LH 波长1310,1550
    多模:SM 波长850SX/LH表示可以使用单模或多模光纤

  在表示尾纤接头的标注中,我们常能见到“FC/PC”,“SC/PC”等,其含义如下:
  “/”前面部分表示尾纤的连接器型号
  “SC”接头是标准方型接头,采用工程塑料,具有耐高温,不容易氧化优点。传输设备测光接口一般用SC接头
  “LC”接头与SC接头形状相似,较SC接头小一些。
  “FC”接头是金属接头,一般在ODF侧采用,金属接头的可插拔次数比塑料要多。
连接器的品种信号较多,除了上面介绍的三种外,还有MTRJ、ST、MU等,具体的外观参见下图:

  “/”后面表明光纤接头截面工艺,即研磨方式。
  “PC”在电信运营商的设备中应用得最为广泛,其接头截面是平的。
  “UPC”的衰耗比“PC”要小,一般用于有特殊需求的设备,一些国外厂家ODF架内部跳纤用的就是FC/UPC,主要是为提高ODF设备自身的指标。
  另外,在广电和早期的CATV中应用较多的是“APC”型号,其尾纤头采用了带倾角的端面,可以改善电视信号的质量,主要原因是电视信号是模拟光调制,当接头耦合面是垂直的时候,反射光沿原路径返回。由于光纤折射率分布的不均匀会再度返回耦合面,此时虽然能量很小但由于模拟信号是无法彻底消除噪声的,所以相当于在原来的清晰信号上叠加了一个带时延的微弱信号,表现在画面上就是重影。尾纤头带倾角可使反射光不沿原路径返回。一般数字信号一般不存在此问题。
  FC是Ferrule Connector的缩写,表明其外部加强件是采用金属套,紧固方式为螺丝扣。
  PC是Physical Connection的缩写,表明其对接端面是物理接触,即端面呈凸面拱型结构。
  SC(F04)型光纤连接器:模塑插拔耦合式单模光纤连接器。其外壳采用模塑工艺,用铸模玻璃纤维塑料制成,呈矩型;插头套管(也称插针)由精密陶瓷制成,耦合套筒为金属开缝套管结构,其结构尺寸与FC型相同,端面处理采用PC或APC型研磨方式;紧固方式是采用插拔销闩式,不需旋转。此类连接器价格低廉,插拔操作方便,介入损耗波动小,抗压强度较高,安装密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