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或IAR中,中断服务函数可以写在main.c以外的.c文件中吗

楼主:
这两天写一个程序,由于与TA相关代码比较长,就直接写了一个timer.c放相关的函数代码,其中就包括中断服务函数。结果发现程序可编译下载,但中断函数却不起作用了。后来把这个函数放到main.c里就可以正确运行了。

我记得中断函数是不做extern声明的,那放在main.c以外的中断函数该如何使用呢?

网友A:
完全是可以放在别的C文件中的,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问题。

网友:
完全可以。在C2000中,有一个专门的存放中断服务函数的.c文件。

网友B:
我在学习F28027时也都是放到相应的模块中,没有放在main.c中也是可以用的,可能是CCS自己出了一点问题

网友C:
既然大家都确定没问题,我再找找其他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大家都确定没问题,我再找找其他原因

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是可以放在别的C文件中的,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导致的问题。

有什么需要设置的地方,还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学习F28027时也都是放到相应的模块中,没有放在main.c中也是可以用的,可能是CCS自己出了一点问题

我就是用CCS写的,中断放在.c文件里没有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