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课原因必须学430~~~一点都不会,请求大神帮助,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图片)

网友A:
看来LZ的学校很NB。。。。
羡慕啊。。。

网友:
驱动装好没?

网友:
这个应该是装好了吧,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LZ的学校很NB。。。。
羡慕啊。。。

选修课超级水~~~~~~不过还是发了块板子~~~51都没学的人学430~~~对我有点难

网友:
这个表示安装好了吧?是吧?

网友:
就是IAR5.5/5.4都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装好了, 但是还是有问题

网友B:
没看出来是在装ccs还是i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是在装ccs还是iar,,

IAR不是cc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LZ的学校很NB。。。。
羡慕啊。。。

。。。。。。。。。想多了,超水的选修课~~~~~

网友:
且行且珍惜。

网友C:
设置端口为automatic。

网友:
楼主那个学校?

网友:
电子科技大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端口为automatic。

那个,可以教我具体怎么改吗?我找不到那个怎么设置端口为automatic,,,,谢谢

网友:
推荐使用CCSv5.楼主的学校和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