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继电器问题

楼主:
问题是这样:
刚刚查了下资料。发现要在单片机引脚加上拉电阻。接入三极管基级,然后控制继电器。但是有的说还要加上光偶隔离器来隔离干扰。

我不明白地方是,加上光偶是不是就不用加入三极管了。。毕竟加入三极管就是为了提高引脚的输出。光偶也同样有这个特性吧

网友:
额错了。。说的有点乱。上面说的是加入上拉电阻为了提高引脚输出。如果加上光偶,那么上拉电阻,以及三极管是不是都可以不用了

网友A:
继电器的操作主要靠控制线圈的电流,电流够了继电器就会动.
光藕有没有都行,看你的具体电路了,三极管加在光藕这边,也是要的,有些光藕内部带三极管也可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的操作主要靠控制线圈的电流,电流够了继电器就会动.
光藕有没有都行,看你的具体电路了,三极管加在光 ...

好的。谢谢~.我继续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的操作主要靠控制线圈的电流,电流够了继电器就会动.
光藕有没有都行,看你的具体电路了,三极管加在光 ...

是不是要这个样子用呢?额,继电器那还要加一个反向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这个样子用呢?额,继电器那还要加一个反向二极管

晕,光藕左边和控制led是一样的,接一个限流电阻就行了.右边在有光和没光两个状态控制三极管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光藕左边和控制led是一样的,接一个限流电阻就行了.右边在有光和没光两个状态控制三极管开关.

这么多错误啊~。。。好的。我在改改,谢谢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光藕左边和控制led是一样的,接一个限流电阻就行了.右边在有光和没光两个状态控制三极管开关.

改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继电器弱电输入也要加上限流电阻。老大,我先去吃饭。你也吃去吧。。

网友:
用PNP管子吧,基极接1K限流电阻接PNP基极,IO口输出低电平三极管导通可以驱动继电器,继电器反向并联一个 二极管。我一直这么做的。

网友:
继电器本身就有隔离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继电器弱电输入也要加上限流电阻。老大,我先去吃饭。你也吃去吧。。

老兄,是不是基极该接地的干活?(PNP的管子)

继电器的电路

继电器的电路

网友:
光耦常用来作为电干扰信号的隔离,继电器有一定的隔离能力,但是不如光耦隔离的好。

由于继电器的线圈式电感元件,电感元件在通断时会产生一个很强的反向感应电动势,电感量大的可产生数百伏的电动势。这个反向电动势对弱电系统来说是非常有危险的。解决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在线圈的两端反向并联一个泄放二极管,来保护驱动继电器的半导体元件。
所以,无论使用三极管还是光耦,这个反向二极管是一定不可或缺的。

网友:
怎么没人提醒去看下相应继电器手册上写的需要多大的驱动电流呢
这样和光耦手册上写的输出电流一比不就出结果了吗
实践也要结合理论哈

网友:
微麦电子(研究生创业团队):智能车、电子模块、项目承接、产品定制。
请大家支持下我们的小店:http://wmans.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