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急

楼主:
如何用ATmega16检测外部的模拟信号?求程序或方法,谢谢,奖励10个币

网友:
看手册撒

网友:
你自己都说简单了,那你为什么还悬赏,,,

网友:
ATmega16自带10位AD。

网友:
void ad_init(void)

{
        ADMUX |= (1<         ADCSRA |=(1<         //ADC使能;ADC开始转换;连续转换;中断使能;64分频
}
uint ad_getdata()

{
     uint addata;
     ADCSRA |= (1 << ADSC);//AD开始转换
     while(!(ADCSRA&(1<       addata=ADCL;
      addata=addata+ADCH*256;
//     ADCSRA |= (1 << ADIF);
//     return ADC;
      return addata;
}

网友:
好想要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