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关于MSP430 LaunchPad G2553的下载?

楼主(2014-05-1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关于MSP430 LaunchPad G2553的下载?
我在用这块板子做串口通信时,单片机通过串口一直向计算机发送数据,如果重新下载程序,IAR会卡死,不过在它卡住的那段时间把串口调试助手的“打开串口”点一下,IAR就会正常下载。下载是不需要串口的吧。不才在这里向各位请教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下载不需要串口,但是板子上的串口是通过仿真下载芯片连接到PC上的,所以可能有影响。你下载的时候把J3左边的TXD/RXD两个跳帽拔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