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玩BeagleBone6-有生有色之实现电脑端的监控

楼主:
前面几篇
乱玩BeagleBone1- BeagleBone跑跑系统
乱玩BeagleBone2- BeagleBone建立自己的家庭多媒体服务器
乱玩BeagleBone3- 用SSH远程登录BeagleBone,甩掉串口线
乱玩BeagleBone4-安装ubuntu镜像到内部eMMC

乱玩BeagleBone5-有生有色之实现无损音乐播放器

本篇的目的是把BeagleBone Black作为一个监控服务器,连接在网路上,实现在其它电脑上的视频查看和监控。
需要的硬件:
1、支持Mjpg的摄像头
摄像头选择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使用开源的mjpg-streamer来实现视频监控,所以一定要UVC(免驱)并且支持MJPG解码的,这里有张列表供大家参考
http://www.ideasonboard.org/uvc/
还有这篇文章列出一些
http://www.right.com.cn/foru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690
2、5V2A的电源
要想工作好,电源待管饱。话说这玩意还是很耗电的。
3、usb串口线(我用的串口控制),网线连接板子到路由器.

实现步骤:
1、安装编译插件
我是用的ubuntu 13.10 ,安装在内部emmc空间,具体参见第四篇。
执行命令
sudo apt-get install g++ curl pkg-config libv4l-dev libjpeg-dev build-essential libssl-dev vim cmake

sudo apt-get install imagemagick

2、下载并安装mjpg-streamer
执行命令
wget https://github.com/shrkey/mjpg-streamer/raw/master/mjpg-streamer.tar.gz

下载mjpg-streamer代码包
解压到当前目录
tar -xvf ./mjpg-streamer.tar.gz

然后执行编译安装
cd mjpg-streamer

make

sudo make install

安装完成

3、调试摄像头
插入usb摄像头,我的是找来的罗技9000,很强悍的一个。
先执行命令
sudo lsusb

来查看摄像头是否被正确识别,因为我们的摄像头是免驱的,直接出现在列表中

然后执行命令
cd mjpg-streamer
sudo ./mjpg_streamer -i "./input_uvc.so" -o "./output_http.so -w ./www"

按默认的mjpg格式参数来调用摄像头,解释下几个参数的意义

-i "./input_uvc.so"  是输入接口,免驱设备输入
-o "./output_http.so 是输出到网页
-w ./www" 网页系统的根目录,其实mjpg-streamer内建了一个小型的网页服务器,./www是它的根目录
这是一条很简单的指令,基本使用的默认参数,你还可以
sudo ./mjpg_streamer -i "./input_uvc.so -f 15" -o "./output_http.so -c userName:Password"

-f 15 是指定帧速,当然速度越快要求的传输速度越高,可以自己调节
-c userName:Password 是加入简单的密码控制,只有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的用户才能看到视频
-r 640x480 可以指定分辨率大小

如果一切正确,这个时候就会有输出了。(忘了截图了)
sudo ./mjpg_streamer -i "./input_uvc.so" -o "./output_http.so -w ./www"

MJPG Streamer Version: svn rev:
    i: Using V4L2 device.: /dev/video0
    i: Desired Resolution: 640 x 480
    i: Frames Per Second.: 5
    i: Format............: MJPEG
    o: www-folder-path...: ./www/
    o: HTTP TCP port.....: 8080
    o: username:password.: disabled
    o: commands..........: enabled

当然更多时候是不正常,如下图

最常见的情况是你的摄像头不支持mjpg解码,那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参数试试
mjpg_streamer -i "input_uvc.so -r 352x288 -y -f 5" -o "output_http.so "

这个时候启用YUV格式,分辨率要设为小,帧速有限制

4、上位机软件
这个可以利用下面这个地址在浏览器去查看,用火狐或谷歌浏览器
http://:8080/?action=stream
我用C#编了一个上位机,直接输入IP即可

整体图片

上位机下载,需要NT4.0

视频

网友:
加油呀,好久没有看到你新的进度了!

网友A:
请教楼主o: www-folder-path...: disabled
o: HTTP TCP port.....: 8080
o: username:password.: disabled
o: commands..........: enabled
bind: Address already in use
bind: Address already in use
o: server_thread(): bind(8080) failed
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o: www-folder-path...: disabled
o: HTTP TCP port.....: 8080
o: username:password.: disab ...

bind: Address already in use
是不是你之前已经安装过web服务之类的软件,地址和端口被占用了,这个可以在.so文件里修改。

很久没玩这些了,只能帮到你这里了,抱歉

网友:
还是感谢您回复我,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