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编译器版本的问题

楼主:
在编译的时候报错:
See details below.
Error: Import failed for project 'PinWork' because its compiler definition is not available. Please install the C2000v6.2 compiler before importing this project.
应该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网上找了一下没有6.2的,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你装什么版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什么版本啊?

CCSv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什么版本啊?

在导入一个项目的时候出的问题

网友:
查看详情

编译器版本在这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oftware-dl.ti.com/codege ... /download.htm#C2000

编译器版本在这里下载

多谢多谢!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版本问题,有可能是你没有安装这个模块。

CCS版本 不等于 C2000编译器版本

CCS V4 以后, 用的C2000编译器都是V6.2  ---- 如果安装C2000模块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版本问题,有可能是你没有安装这个模块。

CCS版本 不等于 C2000编译器版本

受教了,多谢多谢

网友:
呖,是的,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问题不应该是版本问题,有可能是你没有安装这个模块。

CCS版本 不等于 C2000编译器版本

CCS  ...

没太懂。。我现在又安装了一边compiler,还是有楼主这个问题...not available. Please install the C2000v6.2 compiler...
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C2000编译器版本不等于CCS版本,我安装CCS5.5,C2000编译版本是6.2.0.201306250915.

网友:
你找个最新的保本肯定能编译了的

网友:
安装好CCS后,在哪可以查看编译器版本

网友:
  葛伍论金:3.13早评黄金原油双双暴跌何时休,日内走势分析

  不要总以为行情辜负了你什么,在这个市场,没有谁活得比谁容易,交易简单就迷人;往往许多行情都如此,当你刻意追逐它时,它就会跑得飞快;当你摒弃表面的凡尘杂念,为了策略,为了计划,专心致力与每一波行情时,有些利润反而能轻易地得到。

  黄金走势分析:

  整体来说,打开下行空间还是需要时间与能量,而1310这个位置也将成为本月下旬挑战的关键所在!小时图来上,布林带微开口,K线运行于布林带中轨下方,MA5拐头下穿MA10形成金叉运行,均线系统目前来说呈现震荡偏强的形态,经过夜间的反弹行情指标MACD红色多头动能柱持放量,表明黄金目前是处于一个震荡偏强的格局处理;

  同时,美指近期的行情变化多端,这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问题,整的来说,今日还是要关注昨日高点以及前期阻力1325-1328能否有效破位,今日白盘思路依旧高空为主。

  结合小时图的反弹。一个浪形反弹的延续。葛伍全拼加壹捌是.卫.新。目前又将陷入1320附近震荡怪圈。本周前三个交易日若是不突破1328的压制。短线整体看空,反弹围绕1328附近短空操作,止损1330即可,目标1321,破位持有1315。

  原油走势分析:

  上周原油盘中连续下行,盘中再探60支撑后于周五时段展开大幅拉升,多头最终收复与62关口上方,周线方面录得小阳十字星,价格介于短期均线间运行,其他各周期均线呈多头排列,短周期指标下行迹象??明显,周线有意止跌。

  日线图来看,原油上周五以大阳线拉升,短线拉升力度偏强,依然承压64.2到63.1的下降趋势线,有调整的需求,但是考虑到上周五的大阳线,今日操作上就得小心,短线当作区间61到62.5区间震荡来对待,破位则跟随;

  4小时图MACD在零轴下方金叉,在一定成上影响了价格破低的走势。震荡走低的空间并不是很大。4小时K线呈现4连阳的模式,MACD死叉向下放量,空头氛围浓重。综合来看:今日操作上葛伍论金认为反弹做空为主,关注上方61.8一线阻力,下方关注60.8一线支撑。

  文/葛伍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