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c2000,瞎折腾

楼主:
最近在学习28335,想着自己弄个实验的硬件平台,学习下软件最下面的那个板飞线把12v转换5v还有+-15v。下面第二个是采样板,还有电平信号的逻辑转换,也是研旭28335核心板的底板。再上来就是驱动板,做了6+2路pwm,每路采用变压器的dc/dc的倍压产生+15v/-8V驱动电源(因为原边用5V,开环,实际驱动电压不准,空载漂高18v。)最上面的板子是功率板,一个三相全桥模块,其中一相被我设计成boost,另外两相做逆变。

网友A:
上张原理图让大家都学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张原理图让大家都学学

其实也想分享来着,但是很多错误的地方,不好意思上。等第二版吧,调试完了再改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也想分享来着,但是很多错误的地方,不好意思上。等第二版吧,调试完了再改一版

期待大作

网友C:
楼主的板子搭成高低床,方法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板子搭成高低床,方法很好

谢谢夸奖。只需要把需要贴散热器的模块放最底层,上面叠层就ok了,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