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30 求大神帮忙

楼主:
编译的时候总是在主函数说 expected a {
可明明没有出错啊
还有之前编译好像成功了   但是从pc向430发送‘9’,小灯不亮(对应0x01)但是pc能收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stdio.h"
int a[8],i;
void Init_uart0()
{
  UCA0CTL1|=UCSWRST;
  UCA0CTL0&=~UC7BIT;//字符长度为8
  UCA0CTL1|=UCSSEL_2;//选择系统时钟
  UCA0BR0=0x6D;  //波特率为9600
  UCA0BR1=0;
  UCA0MCTL=0;//UCA0MCTL=UCBRS0;
  IE2=UCA0RXIE+UCA0TXIE;//开接收使能
  UCA0CTL1&=~UCSWRST;
  P1SEL|=BIT1+BIT2; //将P1.1 P1.2设为第二功能
  P1SEL2|=BIT1+BIT2;
}

void Uart0Sends(char *s)
{
  while(*s!='\0')
  {
    UCA0TXBUF=*s;
    while((IFG2&UCA0TXIFG)==0); //查询发送是否结束
    IFG2&=~UCA0TXIFG; //清除发送一标志位
    s++;
  }
}
void Uart0Gets()
{
unsigned char temp=0;
temp=UCA0RXBUF;
if(temp=='9')
{
P1DIR=0x01;
P1OUT=0x01;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IFG2&=~UCA0RXIFG;                         //手动清除标志位
     Uart0Gets();

}
void main(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Init_uart0();
Init_uart0();
  _enable_interrupt();
  P1DIR|=0x40;
  P1OUT=0x40;
  while(1)
  {
    Uart0Sends("A");
    __delay_cycles (1048576);

  }
}

网友A:
void Uart0Gets()你少加了个大括号

还有中断函数尽量写在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Uart0Gets()你少加了个大括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oid Uart0Gets()你少加了个大括号。

用了grace之后能不能在在src/grace文件里面新建.c    .h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了grace之后能不能在在src/grace文件里面新建.c    .h文件?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Gra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Grace

为什么我的里面ccs5.4没有src啊    按照口袋书讲的   properties-include options-new-workspace   里面只有什么target configs没有src,试了一下targetconfigs也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里面ccs5.4没有src啊    按照口袋书讲的   properties-include options-new-workspace   里面 ...

截图

网友:
你有没有制定外部文件路径呢?看看在inc ludes文件夹里有没有你这个target configs的路径。

在工程名上点击右键菜单,选择最后一项“ Propertie“ 点击”include options“可以指定路径。
然后Src是使用grace配置之后自动生成的,其实文件夹名字可以随便起,只要在include options 中指定好了就成了,我用的是V5.50的版本,和口袋书里面的界面是一样的,你要不再仔细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