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用grace配置了uart中断还是不能

楼主:
用grace配置了urat, 中断里面写了这个函数,为什么在pc上输入‘9’,发送,小灯没有亮

网友:
建议实时调试,查看寄存器RXBUF的值是否为9

网友:
好了 后来 用grace就好了 没有打清空标志位这句话
但是有个新问题     好像grace建立了之后不能内联函数啊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就好,不过建议楼主把程序卸载/* replace this comment with your code */初,这样在重新编译grace后不至于把你的程序全部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