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
10芯积分
最近在做SI4432的通信调试,就是我的接收中断之后。中断引脚NIRQ会被置0,然后通过MCU检测到0就做相应的处理,但是我发现只要中断了之后他就一直置0,看了文档没发现如何清除这个引脚的,以致后面 的循环里面就一直能检测到这个中断(这我用万用表测过这个脚一直是0),请教用过这个芯片的交流下。

网友:
接收之后重新回到接收状态即可

网友:
接收之后重新回到接收状态即可
如果不回到接收状态会一直保持低
回了以后变高电平
无线芯片好像都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之后重新回到接收状态即可

接受之后从新回到接受不管用。后来解决了。只有重新读状态中断寄存器0X03  0X04这2个才行,读即消除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