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楼主:
刚学单片机C,特向大神们请教:
uchar a=10101010;
uchar b=10101010;
想得到下面的结果:

uchar c=11111111;
uchar d=00000000;

要怎样写.

谢谢了.

网友A:
uchar a=10101010;
uchar b=10101010;   //这是十进制的表示形式,对 unsigned char 类型来说已经溢出,
如果这些是二进制数据的话,应该改成十六进制

uchar a = 0x99;
uchar b = 0x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uchar a=10101010;
uchar b=10101010;   //这是十进制的表示形式,对 unsigned char 类型来说已经溢出,
...

谢谢您回复:
uchar a = 0x99;
uchar b = 0x99;

我想得到:

uchar c = 0xff;
uchar d = 0x00;
要怎么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回复:
uchar a = 0x99;
uchar b = 0x99;

你提问题,首先要能让别人看的懂你在问什么。你根本没把问题描述清楚,别人也没法回答你。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得不清楚:
uchar a=0xaa;b=0xaa
uchar c=a^b;
c就等于0x00;对吗?
那么:uchar d=a?b才能等于0xff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得不清楚:
uchar a=0xaa;b=0xaa
uchar c=a^b;

额,看错了,是 0xaa;   a>>1 | b = 0xff

网友:
微麦电子(研究生创业团队):智能车、电子模块、项目承接、产品定制。
请大家支持下我们的小店:http://wmans.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