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功放制作

楼主:
菜鸟求助:
要求在负载电阻为8Ω时,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PO≧6w 输入电阻大于10kΩ 的音频功放可以选用哪个芯片

网友:
LM3886用过,是否适合楼主
工作电压为±9V~±40V(推荐±25V~±35V )RL=8Ω时的连续输出功率达到68W(峰值135 W)。如果接成BLT时的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00W,而它的失真小于0.03%,

网友:
功放芯片应该是很多的。可以到淘宝上找找,

网友:
TDA2003,TDA2030,LM1875……太多了。

网友A:
楼主知道你要得到6W的功率,最少的供电电压吗?LM1875T这些比较简单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知道你要得到6W的功率,最少的供电电压吗?LM1875T这些比较简单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