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图]红色部分像排针的东西淘宝怎么搜索

楼主:
比排针长,能锁紧下面的标准排针的直插孔.这个是Wolfson Pi声卡上的,淘宝搜索无果.

网友A:
有点象POGO哟,你搜索一下  ” POGO “ 看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azkD30&id=375534376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新鲜玩意儿,倒是咋用呢,有空就给我们科普一下

这个玩艺也没什么的,如果你手里有这个东西,就会知道怎么用了。这种POGO顶头,里面有个弹簧,特别象用在电池的接触处等经常变动的连接时,就很适合。
因为它接触可靠

网友C:
焦点位置选择不对,无法看清,估计是圆插针,其长度规格有很多种。

网友:
重   拍          照            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焦点位置选择不对,无法看清,估计是圆插针,其长度规格有很多种。

下面是特别大了的,去公司时候再拍一下

网友:
就是双排针还能是什么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也许是探针?

网友D:
看着像   弹簧针吧!    能伸缩的?

网友:
万能的EEworl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象POGO哟,你搜索一下  ” POGO “ 看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azkD30 ...

这新鲜玩意儿,倒是咋用呢,有空就给我们科普一下

网友E:
楼主的照明还没有拍回来,,,到底什么,感觉就是一般的双排插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焦点位置选择不对,无法看清,估计是圆插针,其长度规格有很多种。

更新了一下图,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照明还没有拍回来,,,到底什么,感觉就是一般的双排插针

更新了一下图,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着像   弹簧针吧!    能伸缩的?

更新了一下图,帮忙看看/ 能伸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象POGO哟,你搜索一下  ” POGO “ 看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azkD30 ...

先买一些回来试试

网友E:
在淘宝上搜 电路板调试顶针
应该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新鲜玩意儿,倒是咋用呢,有空就给我们科普一下

插到排针过孔免焊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淘宝上搜 电路板调试顶针
应该能找到

电路板调试顶针 木有找到

网友:
看着象探针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路板调试顶针 木有找到

电路板调试顶针 探针 POGO顶头 就是这几种东西了,,淘宝会有的,淘宝很强大,仔细看

网友:
有这玩意,,

调试是否就简单许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更新了一下图,帮忙看看/

如果前端可伸缩,说明是探针、顶针、测试针类,不可伸缩则为限位圆插针,后者可不好买,需要定制,虽然定制并不难。替代的话,可以用普通圆针甚至方针代替,限位可以采取其它措施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象POGO哟,你搜索一下  ” POGO “ 看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azkD30 ...

是的,是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