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原理分析

楼主:
那个三极管起什么作用,希望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涂黑的部分是恒流源的负载。 D:\竞赛\电子设计竞赛\电路图

网友A:
这是恒流源?不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恒流源?不像。
希望可以详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
这是恒压用的。不是恒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恒压用的。不是恒流
调整滑动变阻器的值,可以控制给负载的电流,不可以吗?

网友B:
可以,但它对负载的表现形式是恒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它对负载的表现形式是恒压

据说:LM317的输出端和调整端的电压大约固定为1.25V,在这之间加一个固定电阻,便可以得到恒定的电流输出。

网友:
哦,我看错了,是恒流!你的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据说:LM317的输出端和调整端的电压大约固定为1.25V,在这之间加一个固定电阻,便可以得到恒定的电流输 ...

楼主不厚道,我回复后又改帖子,重贴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厚道,我回复后又改帖子,重贴图。

哦,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呢!

一般情况下,帖子发出后,关键问题是不能来回改的。

网友D:
楼主到底分析的是哪个图,如现在的图,理论上该是恒流源,,但参数要确定好注意:LM317内部基准的1.25V电压,恒流值=1.25V/电阻(欧姆)

根据你的负载大小可以在multisim仿真一下

网友:
加油机油机油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呢!

一般情况下,帖子发出后,关键问题是不能来回改的。

嗯,我错了,第一次发帖,希望大家能够谅解,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到底分析的是哪个图,如现在的图,理论上该是恒流源,,但参数要确定好注意:LM317内部基准的1.25V电压 ...

我希望大家分析的就是现在这个图,图中三极管的作用我不明白,希望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三极管导通时Ube为恒流检测电压0.7V,Iout=Vbe/(Rl+R可调)
其实把这个三极管去掉一样的恒流效果,,,
按照317的内部原理,Io=Vref/R负载+Iad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