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单片机,不知如何下手,望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本人今年开始接触单片机,是个十足的新手,对avr单片机一定点都不了解,,但我有c语言的基础,希望大各位能告诉我该从哪入手会比较快!

网友A:
找个人手把手教最快,要不然自学太费劲了。我当年自学了好久都没入门,后来有两个朋友指导,很快就入门了。

网友:
现在网上教程比较多,,有c语言的基础就直接更好,自己做个单片机最小系统,先控制几个灯,然后在装显示屏,等的,
或直接淘一个学习板,总之就是动手才快

网友:
只要有兴趣学什么都快,你要学会发现其中的乐趣,上手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人手把手教最快,要不然自学太费劲了。我当年自学了好久都没入门,后来有两个朋友指导,很快就入门了。

真羡慕你还有人手把手教,俺是自学的,辛苦的说

网友:
推荐看 郭天祥的基础教程。。。51的。

先学了51的,再学其它就简单一些。。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