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 入门基础之OpenCV的配置

楼主:
最近一月在写论文,就没怎么逛论坛。也不知道落下了多少,趁周末赶紧学。
参考文章
blog.csdn.net/shuxiao9058/article/details/7525376

OpenCV的配置嘛,首先就要完成PC端的配置。
楼主这条件不好,用的虚拟机。
首先下载cmake-2.8.8.gz  OpenCV-2.4.3.tar.bz2 qt-opensource-linux-x86-5.2.1.run 这几个文件。

1 安装视频相关包
因为以后要用到视频相关操作。所以先安装一些依赖包。
sudo apt-get install ffmpeg libavcodec-dev libavcodec52 libavformat52 libavformat-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gstreamer0.10-0-dbg libgstreamer0.10-0 libgstreamer0.10-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xine1-ffmpeg libxine-dev libxine1-bin
sudo apt-get install libunicap2 libunicap2-dev
sudo apt-get install libdc1394-22-dev libdc1394-22 libdc1394-utils
sudo apt-get install swig
sudo apt-get install libv4l-0 libv4l-dev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numpy
sudo apt-get install libpython2.7

可能机子上以上有几项不需要安装,略过即可。

2 安装GTK+ 2.x.x
首先要查看本机是否已经安装GTK+ 2.x.x 。
pkg-config --modversion gtk+-2.0

如果安装了呢,会显示版本号。

如果没有呢,安装吧。
sudo apt-get install gnome-core-devel

3 安装CMake

首先解压cmake-2.8.8.gz 。
sudo tar zxvf cmake-2.8.8.gz -C /opt/LON/cmake-2.8.8/

解压完了以后进入解压后目录,并执行。
cd /opt/LON/cmake-2.8.8/

广告时间。。。。。。

看到了 “CMake has bootstrapped.  Now run make. ”后执行make & install
sudo make

安装好之后查看CMake版本来验证是否安装成功。
cmake --version

4 安装OpenCV
楼主用的版本是2.4.3.旧是旧了点,用着还行。
这里要安装OpenCV的目录为 /opt/LON/opencv243
按如下步骤操作:
sudo tar jxvf OpenCV-2.4.3.tar.bz2 -C /opt/LON/OpenCV-2.4.3/         解压OpenCV文件

执行以下命令进行配置安装。
cmake -D CMAKE_BUILD_TYPE=RELEASE -D CMAKE_INSTALL_PREFIX=/opt/LON/opencv243  -D BUILD_PYTHON_SUPPORT=ON ..

这里,  /opt/LON/opencv243表示文件生成目录。
完了以后呢,又是make & make install

sudo make
sudo make install

又是广告时间。。。。。。

安装完之后就能在 /opt/LON/opencv243目录下找到这几项。

还有很重要一步。
sudo cp /opt/LON/opencv243/release/unix-install/opencv.pc   /usr/share/pkgconfig/

结果如下:

然后在 /etc/ld.so.conf 文件中 添加 /opt/LON/opencv243/lib 这一行,并更新设置。

sudo ldconfig

5安装Qt
这个最简单了。
sudo ./qt-opensource-linux-x86-5.2.1.run

6 测试
新建一个工程。

在.pro文件中添加以下两行:
INCLUDEPATH += /opt/LON/opencv243/include/
LIBS += `pkg-config opencv --cflags --libs`

注意,`是~对应的那个符号。
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ui_mainwindow.h"
#include <QDebug>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

MainWindow::~MainWindow()
{
    delete ui;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clicked()
{
    m_image = imread("Test.png");
    if( !m_image.empty() )
    {
        imshow("Test", m_image);
    }
    else
    {
        qDebug()<<"input error";
    }
}

结果如下:

这就算初步成功了。不过只是在PC端,下一步需要在BBB上运行。
先到这里吧。开饭~

网友A:
lz能说一下要实现什么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能说一下要实现什么功能吗?

就是OpenCV的配置。从PC端移植到BB Black。不过这个得一步步来,不能跨越太大了是吧。

网友:
厉害!MARK一下,最近码完论文就开始搞BBB了~

网友:
这里cmake的编译漏掉了一条指令。cd /opt/LON/cmake-2.8.8/ 之后 需要 执行 ./bootstrap指令之后才能make &install .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把你的工程上传分享一下!

网友B:
你好,楼主 ffmpeg 显示没有候选是怎么回事,不能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 ffmpeg 显示没有候选是怎么回事,不能下载啊

这个。。。如果软件仓库已经不支持的话,可以谷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