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款热释电传感器,上图

楼主:
查资料知道这是红外热释电传感器
它的输出电压是不是和温度关系
我想用它测体温(暂时不考虑精度问题),不知道行不行,只要输出电压随温度有微弱变化就行,我接放大器然后进行AD转换

还有一点奇怪的,我把这个传感器接5V电压,直接测量输出端居然有2.3V电压,是不是我没有正确使用。

网友:
貌似是人体感应的

网友:
这个是人体红外感应的

网友:
据说这个东西的灵敏度在0.2~20--um范围内是平坦的,测体温可能不太合适吧。

网友:
不能测体温的,这个是感应人体,不会感应你人体的温度,只能检测下是否有人, 具体可以看看TM2291 芯片

网友:
人体热释电红外传感器,靠人体红外对传感器内部对接收温度变化的感应输出信号,输出端信号是基于2.3V~3.5V之上的一个电压波动,通过后级滤波放大电路处理就可以看到信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