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提示内存不足怎么回事

楼主:
"./lnk.cmd", line 48: error #10099-D: program will not fit into available
    memory.  placement with alignment fails for section ".text" size 0x2b12 .
    Available memory ranges:
    FLASH        size: 0x1000       unused: 0xe56        max hole: 0xe56

CMD文件: .text            : > PRAML0,    PAGE = 0

后记:问题解决了,RAM中空间不够,可以在FLASH中运行,用Release模式,具体参见“C2000在FLASH中运行”的帖子,希望初学者别走我这菜鸟的路。。。

网友:
楼主把2b12 .的代码,放到 0x1000   的空间里,当然是不行的。

可以组织一下CMD文件,方法是,打开MAP文件,看看哪一段占多少空间,把它们调整一下就好了。

也或者,将CMD文件中的FLASH分的小块块化为一个大块。

关于CMD文件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参阅TI的《TMS320C28x Assembly Language Tools v6.1 User's Guide》

网友:
有没有设置了编译优化?

网友:
还可以改CMD文件

网友A:
说明你程序中使用的内存超出了芯片的资源限制。可以先进行优化编译试试,但本质的办法是认为严格管理内存的使用,特别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全局变量。

网友B:
或者,楼主把你的MAP文件和CMD文件发上来看看,

网友:
已经设置了编译优化,可还是存在这个错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者,楼主把你的MAP文件和CMD文件发上来看看,

已发,我再看看变量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程序中使用的内存超出了芯片的资源限制。可以先进行优化编译试试,但本质的办法是认为严格管理内存的 ...

恩恩,我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不必要的变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发,我再看看变量设置有没有问题

这不是变量的设置问题。

看来,你对CMD文件的使用还不太清楚。

根据你的MAP文件看,没有用到FALSH,只用到了RAM,当程序稍大时,就不能只在 “ RAM ” 中运行了。

我写的关于C2000的“ 在FALSH里运行 ” 的文章等,你可以搜一下。

顺便说一声,发MAP文件时,可以压缩后上传。

网友:
".text" size 0x2b12 超过4K,28027 RAM总共6K,但不连续。0x0000~0x0800占2K,0x8000~0x9000占4K。

网友D: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900

   .text            : > PRAML0,    PAGE = 0
上面2条你在你的CMD文件中能看到。PRAML0只有2K多一点的空间,但是".text" size 0x2b12有9K多,肯定放不下。
可将 .text 放入flash中。CMD已修改,关注附件中的红色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AML0     : origin = 0x008000, length = 0x000900

   .text            : > PRAML0,    PAGE = 0
...

在FLASH中运行了一下就编译成功了,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变量的设置问题。

看来,你对CMD文件的使用还不太清楚。

按照FLASH运行的步骤试了一下就编译成功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