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 G2553 外部晶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求助

楼主:
最近不忙了,接着去年做的工作继续完善G2553的库函数开发。不过小弟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全年做看门狗开发实验的时候,我是用的这块板子,注意图中外部晶振的头和方形焊盘焊接固定起来了,测试外部ACLK时钟,能正常使用(现象是每隔1s P1.0红灯翻转一次)。结果今年拿出来用的时候却不行了(现象是红灯一直亮)。

后来我为了找出原因,重新拿到一块新板子,将外部32768HZ晶振小心焊接上去,注意这次我没有把晶振的头和方形焊盘焊接固定。程序下载进去,运行很正常了(每隔1s P1.0红灯翻转一次 )。这时,我尝试把外部晶振的头部和方形焊盘接触,程序马上又不工作了。。。。。。

小弟困惑了,在去年做开发的时候,我明明头部是焊接在方形焊盘上的,测试也成功,但现在为什么不行了呢。
还有就是,如果晶振头部和方形焊盘是不能接触的,那TI设计这个方形焊盘是干嘛用的呢?不是起固定作用的?
麻烦有遇到类似问题的朋友或者各位大虾们能指教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等高手回答

谢谢支持    问题解决了,不是晶振烫坏了原因。   当我把笔记本外接的开关电源通电,板子的外部晶振就用不了,  当把笔记本本外接电源关闭,板子就正常运行了。说明是电源杂波问题!   以前有个工程师跟我们说过这种低频的晶振很容易受干扰,一般不接地,也不会覆铜,现在看来,有点道理,因为不能保证地干净。 如果干扰有10K,相对于高频比如10M问题不会太大,但想对那RTC的,就乱了。

网友A:
帮顶,等高手回答

网友:
能看下程序吗?

网友B:
方形焊盘 应该是gnd吧,我猜.会不会是晶振被你烫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形焊盘 应该是gnd吧,我猜.会不会是晶振被你烫坏了?

谢谢支持    问题解决了,不是晶振烫坏了原因。   当我把笔记本外接的开关电源通电,板子的外部晶振就用不了,  当把笔记本本外接电源关闭,板子就正常运行了。说明是电源杂波问题!   以前有个工程师跟我们说过这种低频的晶振很容易受干扰,一般不接地,也不会覆铜,现在看来,有点道理,因为不能保证地干净。 如果干扰有10K,相对于高频比如10M问题不会太大,但想对那RTC的,就乱了。

网友C:
我的也焊到了接地,用着没有什么问题。
“以前有个工程师跟我们说过这种低频的晶振很容易受干扰,一般不接地,也不会覆铜,现在看来,有点道理,因为不能保证地干净。”
那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别人设计板子还要将晶振处敷铜接地,比较困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焊到了接地,用着没有什么问题。
“以前有个工程师跟我们说过这种低频的晶振很容易受干扰,一般不接 ...

如果低频上的“地”不纯净,不如不接

网友:
此文已经结贴,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D:
把那两个0欧姆的贴片电阻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那两个0欧姆的贴片电阻去掉

为什么啊,还请哥们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啊,还请哥们指教~~

好像那是给两个引脚当作普通IO口使用时使用的,当用晶体时最好去掉,增加了杂散

网友:
另外软件时钟初始化阶段增加了起振失败的循环检测了么?
形如:
while(IFG1 & OFIFG)
{
IFG1 &= ~OFIFG;                   // 清除 OSCFault 标志
_delay_cycles(100000);             // 为可见的标志延时
}

内部电容设置为多大的?12.5pf?

查看详情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