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低功耗概念

楼主:
这个是430的一个说明,想问一下图上的195uA/MHZ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在硬件设计的时候针对这点要注意什么?

我知道什么

网友:
大神在哪里?

我知道什么

网友A:
在3v 每1Mhz 消耗195uA ,所以 如果系統是跑4Mhz的話 ,就是 195*4 =780u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3v 每1Mhz 消耗195uA ,所以 如果系統是跑4Mhz的話 ,就是 195*4 =780uA

原来是这样,那么请问这个功耗包不包括输入和输出?

我知道什么

网友:
论坛大佬都是大神

网友:
呃呃 应当不包括吧!!!!!!!!!!!!!!!!!!

我知道什么

网友B:
不包括!输入输出的设置不同对低功耗差别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包括!输入输出的设置不同对低功耗差别非常大。

可以详细说一下输入输出怎么设置,会有什么影响?

我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