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晶振输入端口是否悬空的问题

楼主:
最近用dsPIC32F6012A这块片子 做了点东西,准备使用内部晶振,CLKI引脚悬空可以吗?

网友A:
内部晶振是不是使用 RC阻容区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晶振是不是使用 RC阻容区实现的?

是的。内部的FRC  7.37 MHz ±2%的这个

网友B:
原则上可以,但一切必须以器件手册为准。所以,去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可以,但一切必须以器件手册为准。所以,去看器件手册吧。

找了好半天,确实没有写。所以来问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了好半天,确实没有写。所以来问问的

如果没有写就是说可以,不过一定要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写就是说可以,不过一定要确认。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