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开关(ATMEGA16左旋右旋判断程序)(狮子电位器)

楼主:
请教旋转编码开关编程(ATMEGA16左旋右旋判断程序)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EYxDXtWG3QiBPU3EcK没有用过这个东西,你看看是这个链接上用的那个东西吗?
既然是旋转的,输出量应该是一个方向增大一个方向变小的,这样就知道方向了吧

网友:
是的,我编程了,但是不够稳定

网友:
这个就不清楚了,没有实际用过,不知道其中需要注意的东西。你旋转的慢点儿也不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