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需要买哪些东西,望各位给个建议!

楼主:
刚开始接触avr单片机,想买块板子焊一焊,但不知道需要买哪些东西?芯片想用atmega16的,但与之配套的外设就不知道有什么了!!!希望各位能给个建议!!!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大半夜的发帖求助,楼主精神真好啊!不过这个可以去淘宝吧,看看淘宝买的AVR的开发板都有哪些配套的模块,照着买就可以了,基本单片机的外设都差不多,没用过AVR,但是从430和51来看外设还是具有一定通用性的,以上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啊

网友:
有焊接经验可以焊,没有的话还是不要去尝试了,没有焊接经验还是尝试一些简单的面包板先练练

网友:
常规的外设无非是逻辑门芯片、AD、DA、电源监控器芯片之类,所有MCU都一样。不过AVR的写入比较麻烦,必须有专用的写入器,有原厂的,也有众多第三方厂家的,根据你用的型号选合适的就行。如果以后用的不多,仅仅是为了眼前的学习,鉴于保护写入器的投资,那反而不如使用简单廉价写入器的MCU,比如TI的430 LanuchPad和支持串口ISP的51。

网友:
工具少不了的,avr jtag或者avr isp

网友:
记得有一次用AVR,买之前看好的价格,第三天去买时商家说价格涨了!后来再也没有买过AVR了。

如果楼主刚入门单片机,建议学一学51或其它广泛使用的,因为芯片便宜,开发工具也便宜。单片机的编程道理都差不多,学精一样,其它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