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传输数据,有一个字母一直不能正常显示。

楼主:
我用串口将ptr3中的字符传输出去,应该正确显示为:DO:2.71mg/l T:3.02C    但是一直显示如图所示的混乱字符。其中的"O:”不能显示,后面的乱码是什么回事?

网友A:
程序包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包放上来看看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UwMDYxfGVmZmZiMTVjMTA4NTdhNjUwODk1ODRkZmViODZjZDYxfDE3NDA0NzQzNTY%3D&request=yes&_f=.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包放上来看看

GSM GPRS可以传送溶氧 温度

网友:
看HEX对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