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大数组处理问题

楼主:
      本人需要进行查表程序,定义三个数组,每个数组256个int型的数据,这样 2*256*3=1536,而F149     60KB+256B Flash Memory,2KB RAM。
如果直接存到RAM里 占用太多,想存到 Flash中,然后需要时读取FLASH,(这种想法可以吧????)

我查阅一些资料 可以用const int Voltage[] @oxFA00={};就可以将数组放到Flash中了,
但是我读数组数据时候是不是要按照读FLAsh编程操作,还是说可以直接调用。(这方面不懂?)
望大家指导指导 谢谢!!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可以直接调用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一楼说的正解,是保存在FLASHJ里,但是可以直接调用。
430的存储是分好几个块的。

我知道什么

网友:
谢谢版主      我重新想了一下 我这个程序要用六个数组   如下:const uint Voltage[] @0xE000={160个int型整数};
const  float Gap[] @0xE2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Gap1[] @0xE6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EX[] @0xEA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EX1[] @0xEF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Current @0xF400={256个float型数};

1、这样子定义是否正确????用的是F149单片机 60K+256B的FLASH
2、我中间程序要依次查表得到我要的数值,  单片机是直接访问FLASH?????我理解是先读到RAM在查询(不知道是否正确,)如果是这样,那RAM是不是会超2K????

请教版主,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楼说的正解,是保存在FLASHJ里,但是可以直接调用。
430的存储是分好几个块的。

谢谢, 我这个程序要用六个数组   如下:const uint Voltage[] @0xE000={160个int型整数};
const  float Gap[] @0xE2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Gap1[] @0xE6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EX[] @0xEA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EX1[] @0xEF00={160个float型数};
const float Current @0xF400={256个float型数};

1、这样子定义是否正确????用的是F149单片机 60K+256B的FLASH
2、我中间程序要依次查表得到我要的数值,  单片机是直接访问FLASH?????我理解是先读到RAM在查询(不知道是否正确,)如果是这样,那RAM是不是会超2K????
这个两个问题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