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F3205的漏极电流

楼主:
IRF3205
所加电压
VDS = 5V, VGS = 4V,
根据手册 当VGS = 4V 时电流还不到10A远小于手册中所说的漏极持续电流110A ,可是为什么就冒烟了呢,哪位大神,指点一啊下迷津吧

网友:
VDS = 5V     ID = 10A,这个功率加在一个to220上,不冒烟就不正常了

网友:
冒烟不冒烟,取决于管子耗散的功率和散热条件。
你的管子耗散功率是5V*10A=50W,没有加足够大的散热器,冒烟是正常的。想想烙铁的功率(通常不到50W)和散热面积,就知道了。

网友:
主要是5V加10A功率太大,3205在不加散热器的情况下做几瓦没事。
ID =110A是最大承受电流,可不是持续工作电流啊

网友A:
驱动电压VGS加到10V或者12V试试,要装适当的散热片长时间工作10A没问题的,温升也不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压VGS加到10V或者12V试试,要装适当的散热片长时间工作10A没问题的,温升也不高的

加了散热片,电流表串入电路测得3A没事,把电流表去掉就冒烟了